求助:做只能家具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8-03-19):
求各位大牛指点一下,本人下一步想做一些智能家具类的设备,涉及到检测、传输、显示、控制等,需要购置哪些基本的仪器设备?价钱大约多少?芯片、电烙铁等不算。同几位朋友一起,目标是做出样品。刚确定方向,零基础。谢谢!

网友A:
楼 主 准 备 创 业 吗 , 基 本 的:电 源,示 波 器,逻 辑 分 析 仪,要 控 制 成 本 的 话 2~3 千 就 可 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 主 准 备 创 业 吗 , 基 本 的:电 源,示 波 器,逻 辑 分 析 仪,要 控 制 成 本 的 话 2~3 千 就 可 ...

多谢!想在工作之余挣点钱
如果要做出样品,需要哪些设备?有人推荐3D打印机,不知是否有必要。

网友B:
先按照想法做下去,需要设备的时候,再买就是了。

网友C:
感觉也就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有需要,其它乱七八糟的没什么用。
弄个大显示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