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K8 RESET脚拉低不重启

楼主(2018-03-19):
我使用的芯片是GD32F130K8,在reset脚加了上拉,然后将reset短时间置低,程序是不运行了,但是并没有重启,请问下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拉低当然是除于复位状态了, 不会运行, 等回复高电平, 才重新运行程序哦

网友B:
那就是这个reset信号的驱动不够的

网友C:
这个一般是驱动的没达到要求的

网友D:
吧4.7k的电阻的换成10K的试试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直接换成10k 的电阻看下效果的

网友F:
这就是reset的驱动不够

网友G:
参考官方那个开发板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H:
4.7K的电阻换成10K的再看下效果的

网友I:
应该是一个沿的触发,不是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