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常用单元电路--热插拔保护(电源输入保护)

楼主:
对于用直流电源(二次电源模块)供电的单板,电源输入端通常采用π型滤波器滤波;提高单板电源质量,避免热插拔引起系统电源波动。

C1和C3的值一般为10-47uf,主要作用是滤除电源中的低频噪声;
C2和C4的值一般为0.01-0.1uf,主要作用是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
C3和C4还具有维持输出电平不受电感反电势的影响;
L1的值一般为10-47uH,主要作用是抑制电流瞬间变化,电感值越大,抑制效果越好;但是电感值太大时,上电、下电或者热插拔时,电感两边会产生反电势,影响负载;
L1和C3还可以形成LC滤波,滤除热插拔时的浪涌;

还可以在电路中加入电源缓起电路,避免插入瞬间因接触电阻较大引起插针打火。

通过R/C参数设计,可以确定电路启动时间。

网友A(2018-03-19):
难得还有这么热心的工程师,给你赞一个

网友A:
我一般热插拔多数用第二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