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简单电路中三极管的工作机理

楼主(2018-03-19):
如上图,此电路设计作用是:当没有24V接入时,Q1饱和导通,48V给负载R6供电。当有VDD-24V接入时,Q1截止。
此电路在仿真软件可达到设计需求,实际搭电路验证也可以实现目的。
但是,Q2-pnp三极管5401的电流流向和工作机制怎么分析?感觉很别扭。Q2在有24V输入,工作时,其放大倍数怎么考虑?
求解答。

网友A:
Q2,q1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B:
对啊, 我看这个 Q2 的 ce 是画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我看这个 Q2 的 ce 是画反了吧

这么用可以实现控制目的,有人这么说,Q2这种工作状态,其放大倍数大约变为3-5倍。不是主流使用方法,但这种应用有个好处是24V悬空时其受干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q1的接法有问题,

Q1接法啥问题?请请解惑

楼主:
Q2之C丶E这种接法确实可以实现设计目的,C\E翻一下也可以,就是存在放大倍数增大引入噪声的风险。探针3电流方向随意设定的。实际测量值显示了电流流向。

网友C:
单说,你这个控制要求有多么强的抗干扰性么?

网友D:
有24V时,Q1不会截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用可以实现控制目的,有人这么说,Q2这种工作状态,其放大倍数大约变为3-5倍。不是主流使用方法,但 ...

你为啥不试试呢

网友E(2018-04-27):
Q2 C/E反了吧,就是用VDD-24V去控制Q1的开与关,三极管Q2仅处于截止和饱和状态。无VDD-24V时,Q2处于截止状态(VB=0V,VE=12V),Q1由于R3与R1的分压,使B/E间电压大于0.6V而导通;有VDD-24V时,Q2处于导通状态(VB=24V,VE=12V),致使Q1的B/E间电压为0V而截止。

网友F:
引用 楼主:
Q2之C丶E这种接法确实可以实现设计目的,C\E翻一下也可以,就是存在放大倍数增大引入噪声的风险。探针3电流 ...

    Q2如果正接,当24v接入时,Ib=24v/10K=2.4mA,发射极没有串接电阻限流,这似乎不靠谱;假如按照原图倒置使用,24v接入,这时不是射极跟随器,倒置使用的E极等同集电极,可以到达饱和,使Q1截止。不知道楼主实测结果如何?

网友F:
"放大倍数怎么考虑?"
假设原电路的Q2就是倒置使用,那么放大倍数要查阅说明书中,倒置时的放大系数(Reverse current Gain coefficent),多数三极管是1或者数倍,少数特殊三极管可达几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