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指针使用不当,会造成很奇怪的问题,大家注意

楼主(2018-03-19):
最近一直在为这事烦恼,一直搞不定。楼主是用stm32做四轴飞行器飞控的,用的keil V5.23.0.0。
现象是程序中加一条处理降落模式的判断语句,飞机就由不加前的很稳变得飞的很颤抖了。具体如下:

很稳的代码:
float output = constrain_float(P_PID*err,-0.1f,0.1f) + constrain_float(I_PID*iterm,-0.1f,0.1f) + constrain_float(D_PID*dterm,-0.1f,0.1f) ;

修改后变得飞的颤抖的代码:
float output;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output = constrain_float(P_PID*err+I_PID*iterm+D_PID*dterm,-0.3f,0.3f);
}else{
  // 和上面的一样
  output = constrain_float(P_PID*err,-0.1f,0.1f) + constrain_float(I_PID*iterm,-0.1f,0.1f) + constrain_float(D_PID*dterm,-0.1f,0.1f) ;
}

control_get_mode() 函数具体为:
static uint8_t mode_ctrl = 0;
uint8_t control_get_mode()
{
  return mode_ctrl;
}

MODE_LAND为宏定义
#define MODE_LAND       3

如上所描述的,output的输出只有在MODE_LAND模式下才会与第一种情况不同,
但为什么飞机在其他模式下也变颤抖了呢?

我越来越怀疑是KEIL的BUG。

现在已经解决,原因是指针指向了被释放的栈,改了就好了。
多谢大家啦。

原标题为“keil有BUG?越来越疑惑,很简单的代码,实际效果差别很大”,未免大惊小怪,改为现在的标题以引起大家重视这种“误操作”。

楼主:
keil的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A:
我倒是不相信 Keil 编译器有这样简单的 BUG, 倒是担心是你自己的 bug.
mode_ctrl 在什么地方被意外地改掉了呢, 最好调试器捕捉一下

楼主:
我用无线回传了数据,在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里加了一个log++,只要这里执行,log就会+1,实际是这个全局变量一直为0。

网友B:
贴warning,贴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这句代码对应的反汇编。

楼主:
没有WARNING,反汇编如下:

296: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0x08006562 F001F9F1  BL.W     control_get_mode (0x08007948)
0x08006566 2803      CMP      r0,#0x03
0x08006568 D11D      BNE      0x080065A6

楼主:
我找了另一台电脑的KEIL编译,相同的有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这一句,但飞机飞稳了,反汇编如下:

297: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0x0800655E F001F9F1  BL.W     control_get_mode (0x08007944)
0x08006562 2803      CMP      r0,#0x03
0x08006564 D11D      BNE      0x080065A2

网友C:
优化模式调的不一样吗?MDK哪来的那么多bug

网友D:
可以试试将 mode_ctrl  的 static 改为 volatile

网友E:
这么简单的语句,不可能是KEIL BUG
极有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容易触发故障罢了,因为执行时间的变化,
或这样的语句导致其它代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模式调的不一样吗?MDK哪来的那么多bug

优化模式一样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语句,不可能是KEIL BUG
极有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容易触发故障罢了,因为执行 ...

确实可能是导致其他代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怎么排查,有没有建议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可能是导致其他代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怎么排查,有没有建议啊

只能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多测试,找规律,多记录,打印相关信息,特别是怀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将 mode_ctrl  的 static 改为 volatile

改了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多测试,找规律,多记录,打印相关信息,特别是怀疑的地方

全工程只有三个warnig,就是三个定义了但没有用到的变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工程只有三个warnig,就是三个定义了但没有用到的变量

有可能是指针或数组越界了,

之前虽然越界了,但可能影响不明显,现在代码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了重要的变量

楼主:
现在尝试把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中的内容注释掉,飞机飞的没问题。也就是判断语句没问题,而是里面的内容会引起问题。

具体如下:

if(){}中的注释与否,就会引起问题。

没有注释前的反汇编:
   297: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0x08006562 F001F9F1  BL.W     control_get_mode (0x08007948)
0x08006566 2803      CMP      r0,#0x03
0x08006568 D11D      BNE      0x080065A6

0x0800656A 4863      LDR      r0,[pc,#396]  ; @0x080066F8
0x0800656C 9909      LDR      r1,[sp,#0x24]
0x0800656E F7F9FE65  BL.W     __aeabi_fmul (0x0800023C)
0x08006572 9004      STR      r0,[sp,#0x10]
0x08006574 485D      LDR      r0,[pc,#372]  ; @0x080066EC
0x08006576 6881      LDR      r1,[r0,#0x08]
0x08006578 4860      LDR      r0,[pc,#384]  ; @0x080066FC
0x0800657A F7F9FE5F  BL.W     __aeabi_fmul (0x0800023C)
0x0800657E 4659      MOV      r1,r11
0x08006580 9002      STR      r0,[sp,#0x08]
0x08006582 485F      LDR      r0,[pc,#380]  ; @0x08006700
0x08006584 F7F9FE5A  BL.W     __aeabi_fmul (0x0800023C)
0x08006588 9001      STR      r0,[sp,#0x04]
0x0800658A 9902      LDR      r1,[sp,#0x08]
0x0800658C F7F9FDFE  BL.W     __aeabi_fadd (0x0800018C)
0x08006590 9003      STR      r0,[sp,#0x0C]
0x08006592 9904      LDR      r1,[sp,#0x10]
0x08006594 F7F9FE4C  BL.W     __aeabi_fsub (0x08000230)
0x08006598 4A58      LDR      r2,[pc,#352]  ; @0x080066FC
0x0800659A 495A      LDR      r1,[pc,#360]  ; @0x08006704
0x0800659C 9005      STR      r0,[sp,#0x14]
0x0800659E F7FFFEF9  BL.W     constrain_float (0x08006394)
0x080065A2 9008      STR      r0,[sp,#0x20]
0x080065A4 E026      B        0x080065F4

注释之后就没问题了,反汇编如下:
  297: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0x08006562 F001F9D1  BL.W     control_get_mode (0x08007908)
0x08006566 2803      CMP      r0,#0x03
0x08006568 D026      BEQ      0x080065B8

各位仁兄帮分析一下,不尽感谢。

网友F:
不用看了,肯定是哪里指针或者数组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看了,肯定是哪里指针或者数组越界

可能是,我有一个卡尔曼的函数,注释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有一个卡尔曼的函数,注释掉就没问题了

也可能堆栈出问题了

网友G:
keil4比keil5好一点,keil5不是太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堆栈出问题了

堆栈有什么问题,我改大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堆栈出问题了

堆栈有什么问题呀,我改大了堆栈也不行

楼主:
我现在比较在比较两种情况下生成的.map文件,还不确定怎么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另一台电脑的KEIL编译,相同的有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这一句,但飞机飞稳了,反汇编 ...

MODE_LAND这个宏没有问题。  CMP      r0,#0x03 ,这里的3就是这个宏。
不过看你的两个电脑的版本,差4个字节,先自己做个软件整理一下hex,按地址排列,然后用beyound compare比一下hex,看看差在哪个地方多出来的四个字节。对应着map文件看看是哪个地方不同了。
control_get_mode 函数的反汇编有吗?

不过看起来还是感觉是其它的原因。
好的hex和不好的hex反复交叉测试过吗?确认不是其它的偶然操作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_LAND这个宏没有问题。  CMP      r0,#0x03 ,这里的3就是这个宏。
不过看你的两个电脑的版本,差4个 ...

好主意,比较hex。我明天上control_mode_get()的反汇编。
目前我比较.map,发现是他们所在的函数,有了判断的代码的函数在flash中的地址比没有判断的代码整个向后推移了72个字节,就造成飞的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_LAND这个宏没有问题。  CMP      r0,#0x03 ,这里的3就是这个宏。
不过看你的两个电脑的版本,差4个 ...

好的hex和不好的hex反复测试过,好的一直都好,每次烧进去都好,不好的也一直不好。确认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即使是那个在另一台电脑编译可以的,如果再改了程序其他不影响飞行的地方,也会使飞行变得不稳。
所以现在很随机。
我怀疑是修改了程序,导致某些代码在flash中的位置发生移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就服你这种,我还有同事经常怀疑微软有bug,反正bug都是别人的,对么。

网友:
把工程删了,重新建,再试试喃

网友I:
不是keil的问题,你的代码的问题了。 自己检察下堆栈覆盖之类的变量有没有被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hex和不好的hex反复测试过,好的一直都好,每次烧进去都好,不好的也一直不好。确认不是偶然因素造成 ...

control_mode_get()的反汇编:

149:         return control_mode;
0x08007948 4801      LDR      r0,[pc,#4]  ; @0x08007950
0x0800794A 7800      LDRB     r0,[r0,#0x00]

先谢谢大家的建议,自己努力排查中。

楼主:
有那一句比没那一句,所在的文件data段多了4个字节,就变抖了

hex的差别相差很大,我还看不出眉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_LAND这个宏没有问题。  CMP      r0,#0x03 ,这里的3就是这个宏。
不过看你的两个电脑的版本,差4个 ...

你说的4个字节和我说的data段多出来的4个字节是不是可能是一回事。

现在把排查目标锁定到多出来的这4个字节上?

网友J:
看下数组或是变量有没对齐问题,一般裸机情况 很少会有这种对齐问题,除非你用了大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下数组或是变量有没对齐问题,一般裸机情况 很少会有这种对齐问题,除非你用了大数组。 ...

你说的对齐具体是指哪种情况啊如果飞稳了,我各种飞行基本都是正常的

网友K:
把u8变量改为u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trol_mode_get()的反汇编:

149:         return control_mode;

反汇编不全,后面还有文字池,再弄十个字节。
不过看这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LDRB指令可以为任意地址,奇数偶数都可以,神马地址都可以按字节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汇编不全,后面还有文字池,再弄十个字节。
不过看这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

uint8_t control_get_mode()
{
        return control_mode;
}

反汇编:

0x08007942 2000      DCW      0x2000
   148:         return control_mode;
0x08007944 4801      LDR      r0,[pc,#4]  ; @0x0800794C
0x08007946 7800      LDRB     r0,[r0,#0x00]
   149: }
0x08007948 4770      BX       lr
0x0800794A 0000      DCW      0x0000
0x0800794C 01B0      DCW      0x01B0
0x0800794E 2000      DCW      0x2000
    17:         return true;
0x08007950 2001      MOVS     r0,#0x01
    18: }
    19:

楼主:
现在不是只这里会引起问题,即使这里注释掉if里面的,飞机飞稳了;
此时如果再修改别的地方,多一句或者少一句不影响飞行的代码,飞机又会变抖。

网友E:
反汇编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都是源代码引起的,特别是指针,数组,强制转换等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汇编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都是源代码引起的,特别是指针,数组,强制转换等引起的 ...

我昨天把所有的数组指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把所有的数组指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搞定。。。

有些BUG是很难搞的,正常,只能多测试,多观察,多怀疑,多求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BUG是很难搞的,正常,只能多测试,多观察,多怀疑,多求证了

现在我们有这个线索,多家那一行和不加那一行的问题,最好是有能力从这里入手。

网友K:
把u8变量改为32,u8和常数比较在arm是有bug。arm变量不应该定义为u8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u8变量改为32,u8和常数比较在arm是有bug。arm变量不应该定义为u8

谢谢啦。
但是貌似跟条件判断没关系。我写成if(true),飞机就抖动;如果改成if(false),飞机就稳了。我也打印过两个的比较值,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有这个线索,多家那一行和不加那一行的问题,最好是有能力从这里入手。 ...

这个只是现象,本质应该是引起代码位置发生变化,
可能是变量对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现象,本质应该是引起代码位置发生变化,
可能是变量对齐的问题 ...

是啊,所以有没有技术手段能够分析。
比如比较.map,.hex,看代码位置的变化。
我现在还搞不懂,你有没有建议啊。

网友L:
有浮点数的地方你不开编译优化试试,浮点数有可能会出现极大数和极小数细分精度不够和舍弃的问题,或者或者自己修改成定点模式,我感觉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有没有技术手段能够分析。
比如比较.map,.hex,看代码位置的变化。
我现在还搞不懂,你有没有 ...

还有可能是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可能是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就是对这里没信心。
主要是怎样取串口收到的数据,然后解帧。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另开一个buff_1[],然后memcpy()串口的buff_0,之后对buff_1[]进行解帧。
有没有别的机制?求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就是对这里没信心。
主要是怎样取串口收到的数据,然后解帧。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另开一 ...

用队列处理

楼主:
很可能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只会引起随机的问题,但是稳的那个代码一直会稳。

网友M:
楼主可以排查
1.清除所有编译中间文件,也就是.o和.i文件在再测试
2.楼主说的不影响姿态的代码,也会造成这些问题,那可以怀疑是不是堆栈溢出,这个可以在好的代码上面增加一些堆申请,或者函数里面增加一点点栈消耗,看看能不能弄坏
3.除非如楼上各位所有,类型使用不当造成的精度或者编码错误,keil编译器是不会造成逻辑错误的
4.可以排查一下是否和优化级别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以排查
1.清除所有编译中间文件,也就是.o和.i文件在再测试
2.楼主说的不影响姿态的代码,也会造成这 ...

感谢苏山。
1. 所有编译生成的中间文件都在obj文件夹中,尝试过全部clean了,还是不行。
2. 程序中有一个malloc()函数,开的堆足够这个malloc()使用,还有别的需要堆空间吗?我试试增大堆成不;另外,我尝试了增大和减小栈空间,都不行。
3. 我再仔细排查一下。
4. 有一次,不记是开了one ELF per Function还是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生成的image,有if,所在的函数size大了64个字节,他之后的函数,地址向后顺延了64个字节,飞机就不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nt8_t control_get_mode()
{
        return control_mode;

看反汇编没有问题。
DCW 0x0000   是填充,没有用处,代码对齐用的。
DCW 0x01B0
DCW 0x2000
这两句表示U8类型的变量 control_mode 分配在0x200001B0, 使用LDRB r0,[r0,#00] 来访问,没有任何问题。不用改成U32.

你的MCU的浮点运算是硬件的么? 支持双线程吗? 你现在的浮点数的比较和运算是在中断里面了吗?

感觉像是你定义了个全局数组,用的时候越界使用了,随机的被访问越界了。把隔壁的功能给弄乱了。
又或者函数指针的参数类型传错了之类的。
对付这种问题我都是用自己做的工具,整理hex,对比不同点。单独看map文件,不排序的话,还是难以看出来的。即使你加了SRC链接指令,不生成hex而生成反汇编,比起来也要对比好久,不如直接对比hex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反汇编没有问题。
DCW 0x0000   是填充,没有用处,代码对齐用的。
DCW 0x01B0

搞定了,有个指针指向了被释放的栈。激动啊。

感谢各位仁兄提供的建议,很多都很有启发性,对我这个新手都很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有个指针指向了被释放的栈。激动啊。

感谢各位仁兄提供的建议,很多都很有启发性,对我这个新手 ...

解决了就好。
野指针问题是c++中常见的问题,c语言里面代码写大了也会有遇到。
上面看你描述的现象,也感觉像是此类问题。这类问题老司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看你这么诚恳,传你一点经验。
1 移植个FastMM等c运行库,加入到工程里,自动代替keil自带的malloc、free、大数乘除等函数。涉及malloc等野指针、数组越界、堆栈溢出什么的问题,直接报告出来。
2 只要是特种的项目,我都禁用动态内存。功能实现的越简单越好。
3 不涉及硬件寄存器的功能,在自己构造的环境里单元测试。特别这些年定制的这几个SOC的调试功能都比较弱的情况下,要保证代码质量,必须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野指针问题是c++中常见的问题,c语言里面代码写大了也会有遇到。
上面看你描述的现象,也感 ...

受教了。
关于单元测试,在指针用错,比如指向了局部变量,单元测试不一定能测出来,现在好想把整个工程的内存使用过程清晰地过一遍,确保不存在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关于单元测试,在指针用错,比如指向了局部变量,单元测试不一定能测出来,现在好想把整个工程的 ...

函数的局部变量在栈上,出了作用域就不能用了。
如果指针引用的话,FastMM有时候也查不出来,a调用b和c,b中的变量在a里面能查出来无效,在c里面就难以查了。
不过这个时候用pc-lint是可以查出来的。
一般来说我的代码除了我认为某强悍的检查方案,和自己做的一些功能很弱的辅助工具之外,pc-lint必须检查的过,像offsetof等手工确定没有问题的外,不能有看不懂的。不过它毕竟是warning,不是error,度还是要自己把握,过犹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的局部变量在栈上,出了作用域就不能用了。
如果指针引用的话,FastMM有时候也查不出来,a调用b和c, ...

我先用一下PC-LINK,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生成的image,有if,所在的函数size大了64个字节,他之后的函数,地址向后顺延了64个字节,飞机就不稳了。
...

函数长度增加一点就不行,这个和代码大小有关系吗,是后续什么地方引用了绝对地址的代码吧,可以在函数里面增加一些无关代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的局部变量在栈上,出了作用域就不能用了。
如果指针引用的话,FastMM有时候也查不出来,a调用b和c, ...

我现在在想,如果开发稍微大型的工程,并且安全性要求高的,如果存在潜在的问题,怎么排查?如果我的代码还有问题,但过了PC-LINT,还有什么方法,最大程度减小可能存在的指针误用等这类不易排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函数长度增加一点就不行,这个和代码大小有关系吗,是后续什么地方引用了绝对地址的代码吧,可以在函数里 ...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感觉更可能是内存使用方面的问题。”是后续什么地方引用了绝对地址的代码吧“是指什么情况呢?
现在程序的代码量远没有达到flash的容量。

楼主:
看了好久没看明白fastmm怎么用的,怎么给keil配合使用。
理想的内存检测工具,可以对每个文件中涉及到的内存使用生成较为完整的报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和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函数长度增加一点就不行,这个和代码大小有关系吗,是后续什么地方引用了绝对地址的代码吧,可以在函数里 ...

不得不说,上次没有解决彻底,现在程序中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主程序前加一段无关代码,飞机飞的稳,如果注释掉,飞机又飞的不稳了。是跟代码大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语句,不可能是KEIL BUG
极有可能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容易触发故障罢了,因为执行 ...

如果是“这样的语句导致其他代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本质是什么错误,是flash的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语句导致其他代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本质是什么错误,是flash的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 ...

有时无用的代码正好不产生明显错误,有时产生明显错误,这与变量的值变化是类似的

总之,通常看到的只是现象,不是根源,但人们总是容易被现象迷惑,

这点经验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无用的代码正好不产生明显错误,有时产生明显错误,这与变量的值变化是类似的

总之,通常看到的只是 ...

是啊,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
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现象,有没有手段来找出原因。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原因。

@苏山人家 :增加栈,和堆,和全局变量不超过ram就行了啊,现在没有超过ram啊
@haohaodee :新的代码如果增加了局部变量就会增加栈
@苏山人家 :代码大小在flash上啊,栈在ram上,怎么影响的啊;你说的可能有道理啊,我以前的局部变量都有初值,最近感觉太蹩脚了,就把一些初值s...
是不是代码大小影响了栈,然后你后面使用的时候又没有初始化,建议局部变量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浮点数的地方你不开编译优化试试,浮点数有可能会出现极大数和极小数细分精度不够和舍弃的问题,或者或者 ...

如果是这里的问题,与多加一行多减一行无关代码有什么关系

网友N:
贴 if(control_get_mode() == MODE_LAND)  这句代码对应的反汇编。

网友O(2018-05-05):
都是大神啊,我刚接触,进来学习一下

sangwu.afzhi.com | chengdukfp.wordpress.com | zhongshan360.baolifeng.com | tnn26.baolifeng.com
tianjin99.baolifeng.com | tnn26.baolifeng.com | laodao.afz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