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基础篇——SD 卡实验

楼主(2018-03-19):
实验目标:
1. 复习 STM32 硬件 SPI
2. 学会对 SD 卡进行读写

楼主:
STM32 硬件 SPI
在上一次实验,讲述 FLASH 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 STM32 的硬件设置了,其
实 SD 使用的 SPI 设置跟 FLASH 使用的 SPI 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的片选信号不
一样而已。

楼主:
SD 卡的原理图

楼主:
SD 卡又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 SDIO 模式,还有一种是 SPI 模式,今天我们
介绍的是使用 SPI 模式。所以在设置做实验的时候,SD 卡部分的跳帽跳到 IO 部
分。

楼主:
SD 卡简介
SD 卡是由 MMC 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器
的新一代**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便携设备,如手机、数码相机、多媒体播
放器等

楼主:
SD 卡可以分为三类:SD 卡、SDHC 卡、SDXC 卡

楼主:
它的通信协议也分为两种,一种是 V1.0 版本和 V2.0 版本,所以不同的版本
操作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差异。对于 SD 卡和 SDHC 卡来说,协议基本是兼容的,
不过 SDXC 卡,区别就大了。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SD 卡和 SDHC 卡。而
SD 卡的通信接口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 SDIO 模式,还有一种是 SPI 模式,这
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SPI 模式下的 SD 卡。使用 STM32 的 SPI 驱动 SD 卡,最高
通信速度可达 18Mbps,每秒可传输数据 2M 字节以上,对于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楼主:
SD 卡的操作
要操作 SD 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初始化 SD 卡、读 SD 卡、写 SD 卡。其他
的读取 SD 卡的其他型号信息等,都是次要的,只有偶尔才会用到。而学习初始
化 SD 卡,读 SD 卡之前,我们要先学会怎么向 SD 写命令

楼主:
SD 卡写命令操作
SD 卡的命令格式如下:

楼主:
长度为 48 位,一共分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 2 位必须是 01。接下来 6 位是命
令号,比如:CMD0 其实就是 0x00;CMD16 其实是 0x10。第 2 个字节到第 5
个字节是命令参数,命令参数是特定的命令才会有的。剩下第 6 个字节是一个 7
位的 CRC 效验和最低位为 1 组成。

楼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D 卡的一些命令参数:

楼主: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命令后面都会有一个回应,所以 SD 卡和单片机
之间的通信是采用发送应答机制。
它的应答类型有 R1~R7,一共 7 种。不同的命令,长度可能不一样

楼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R1 的长度为 48 位,而 R2 的长度为 136 位。不过
虽然回应的长度不同,不过呢,它们的应答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高两位都为
00(大家可以通过查看《SD 卡 2.0 协议》等对比),这个时候表示命令发送成功。

楼主:
写命令的操作步骤为:
1) 如果上次片选没有取消,那么先取消片选,取消片选之后提供格外
的 8 个时钟周期,方便 SD 卡准备好。
2) 选择片选。
3) 检测 SD 卡是否准备好,也就是一直发送 0xFF,直到接收到非 0xFF
为止。
4) 发送 6 个字节的命令格式。包括 1 个字节命令序号,4 个字节的命令
参数,1 个字节的 CRC 效验。注意第 1 个字节最高两位为 01。第 6
个字节最低位为 1。
5) 如果是 CMD12 停止数据传输命令的话,多发送 8 个时钟周期。也就
是发送 0xFF 一次,为了避免影响之后检测是否发送成功。
6) 检测是否发送命令成功。因为我们不知道回应有多少个字节,所以
一直读取回应数据,直到最高两位为 00 时,说明发送成功。

楼主:
向 SD 卡发送一个命令.SD 卡一个命令格式包括 8 位 命令,32 位命令参数和 7 位 CRC 效验位,最后一位为 1
static uint8_t SD_WriteCmd(uint8_t cmd, uint32_t dat, uint8_t crc)
{
uint8_t r1 = 0;
uint16_t i = 0;
//--复位 SD 卡,取消上次片选--//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额外提供 8 个时钟
SD_CS_CLR;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等待卡是否准备好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等待失败返回
}
}
//--发送数据--//
SPI2_WriteReadData(cmd | 0x40);
SPI2_WriteReadData(dat >> 24); //发送 Dat 的最高 8 位
SPI2_WriteReadData(dat >> 16);
SPI2_WriteReadData(dat >> 8);
SPI2_WriteReadData(dat & 0x00FF);
SPI2_WriteReadData(crc & 0x01);
if(cmd == SD_CMD12) //如果是停止数据传输命令,额外多发
一个时钟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 = 0;
do
{
r1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while((r1 & 0x80) != 0); //发送成功的最高位是 0
return r1;

}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要用到
CMD0、CMD8、ACMD41、CMD58。其中 CMD8、CMD58 都要查看相应
应答,这里我们来讲一下这些命令的应答。

楼主:
CMD8
CMD8 的应答是 R7,它返回的数据类型如下

楼主:
CMD58。
CMD58 的返回值是 R3,R3 的数据类型如下:

楼主:
要读取的 CCS 是在返回值的第 2 个字节(OCR
的第 30 位,注意的是它返回的时候是从高字节开始返回的,所以是第 2
个字节,第 1 个字节是 R1);而要确认电压是在返回值的第 5 个字节的
第 7 位。

楼主:
上电之后初始化之后,进行至少 74 个时钟周期的上电延时,这个是
必须的(具体大家可以查看数据手册复位部分)。

楼主:
然后进入 SPI 模式。也就是在片选信号为低电平时,发送 CMD0。

楼主:
发送 CMD8。如果是非法命令,那么该卡是 SD 卡 V1.0 协议(MMC
卡也是得到非法回应)。如果得到正确回应,说明该卡是 SD 卡 V2.0
或者更高版本的协议。

楼主:
当 SD 卡是 V2.0 协议或者更高版本时:
a) CMD8 正确回应,读取返回值中的“提供电压”和“模式检测”,
看看是否匹配,否则卡出错。
b) 从上面的流程我们看到这里应该是在读取 CMD58 中的返回值,
以确定匹配电压,可是在 CMD8 的时候,我们也有检测过,所
以这里可以省略。
c) 发送 ACMD41。要注意,ACMD41 是特定的应用命令,所以发
送 ACMD41 的时候,要先发送 CMD55 告诉 SD 卡,接下来的命
令是特定的应用命令。
d) 发送 CMD58,读取 CCS,查看 SD 卡是高容量卡(2G 及 2G 以
上为高容量卡)还是标准卡。

楼主:
当 SD 卡是 V1.0 协议的时候:
a) 发送 CMD58,读取电压检测。如果检测电压出错,表示卡出错。
(也可以省略。)
b) 发送 ACMD41。要注意,ACMD41 是特定的应用命令,所以发
送 ACMD41 的时候,要先发送 CMD55 告诉 SD 卡,接下来的命
令是特定的应用命令。

楼主:
SD 卡的初始化步骤就如上述,而程序实现如下:
int8_t SD_Init(void)
{
uint8_t r1, buf[4];
uint16_t i = 0;
SD_GPIO_Config();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将 SD 卡通信模式转换为 SPI 模式,上电默认是用 DAT0 作数据线 */
/* 接到 CMD0 时,CS 信号有效,SPI 模式启动 */
for(i=0; i<0x0F; i++)//初始时,先发送至少 74 个时钟,这个是必须的。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发送 8*16 个
}
/* 当读取到 0x01 的时候表示初始化成功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0, 0, 0x95) != 0x01)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初始化失败返回 0
}
}
/* 发送 CMD8,检测是否 SD V2.0 */
i = 0;
do
{
i++;
if(i > 100)  //若是发送超过次数跳出循环管
{
break;
}
r1 = SD_WriteCmd(SD_CMD8, 0x01AA, 0x87);
}
while(r1 != 0x01); //发送 CMD8
if(r1 == 0x01) //如果 CMD8 有回应说明是 SD V2.0 协议
{
/* 读取 CMD8 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 读取 CMD8 的返回值,检测是否支持电压 */
for(i=0; i<4; i++)
{
buf[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 卡电压不支持电压,返回错误 */
if((buf[2] != 0x01) || (buf[3] != 0xAA))
{
return 0xFF;
}
/* 初始化 SD 卡 */
i = 0;
do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返回失败
}
SD_WriteCmd(SD_CMD55, 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40000000, 0x01);
}
while(r1 != 0); //写入 CMD41 成功了,这里省略读取 CMD41
是否设置成功。
/* 检测是 SDHC 卡还是 SD 卡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58, 0, 0x01) != 0)
{
i++;
if(i > 100)
{
SD_TYPE = SD_TYPE_ERR;
break;
}
}
/* 读取 OCR */
for(i=0; i<4; i++)
{
buf[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if(buf[0] & 0x40)
{
SD_TYPE = SD_TYPE_V2HC;
}
else
{
SD_TYPE = SD_TYPE_V2;
}
}
else //否则就是 SD V1.0 或者 MMC V3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if(r1 <= 1) //对 CMD41 有回应说明是 SD V1.0
{
SD_TYPE = SD_TYPE_V1; //是 V1.0 卡
i = 0;
do
{
if(i > 100)
{
return 0xFF;
}
SD_WriteCmd(SD_CMD55, 0x00, 0x01);
r1 = SD_WriteCmd(SD_CMD41, 0x00, 0x01);
}
while(r1 != 0);
}
else //没有回应说明是 MMC V3
{
SD_TYPE = SD_TYPE_MMC;  //卡类型是 MMC 卡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 0,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
}
}
}
SD_CS_SET;  //取消片选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在这个程序中,还添加了 MMC 卡的初始化。

楼主:
SD 卡读取数据操作
SD 卡读取数据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 CMD17:读取一个扇区(一般
为 512 字节);另一个是 CMD18:读取多个扇区。

楼主:
单个扇区读取的步骤为:
1) 发送 CMD17。(命令参数是读取扇区地址)
2) 检测卡响应是否发送成功。
3)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4) 接收一个扇区的数据。
5) 接收两个字节的 CRC 效验。

楼主:
多个扇区读取的步骤为:
1) 发送 CMD18。(命令参数是读取扇区地址)
2) 检测卡响应是否发送成功。
3) 然后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接收数据,这个部分的步骤为:
a)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b) 接收一个扇区的数据。
c) 接收两个字节的 CRC 效验。
d) 接收完一个扇区,如果没有结束,返回 a)继续接收;接收结束,
跳到下一步。
4) 发送停止命令 CMD12。

楼主:
读取扇区的程序实现如下:
int8_t SD_ReadDisk(uint8_t *buf, uint32_t sector, uint8_t num)
{
uint16_t i;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
sector <<= 9; //转换位字节地址
}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if(num == 1)
{
/* 发送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7,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
else
{
/* 发送连续读取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18,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 接收数据 */
while(num--)
{
/* 接收数据 */
if(SD_ReadData(buf) != 0)
{
return 0xFF;
}
buf += 512;
}
SD_WriteCmd(SD_CMD12, 0, 0x01); //发送停止信号
}
/* 取消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这个程序还调用一个 SD_ReadData()函数,这个函数是接收一个扇区数据的
函数,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int8_t SD_ReadData(uint8_t *buf)
{
uint16_t i;
/*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E)
{
i++;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接收数据 */
for(i=0; i<512; i++)
{
*buf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buf++;
}
/* 读完数据再读两位 CRC 效验,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CMD8
CMD8 的应答是 R7,它返回的数据类型如下

楼主有IDE硬盘接口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IDE硬盘接口的资料吗?

这个没有,可以去相关产品那里去找下

楼主:
SD 卡写入数据也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 CMD24:写入一个扇区(一
般为 512 字节);另一个是 CMD25:写入多个扇区。(MMC 卡写入多个扇区
之前要先试用特定命令 CMD23 擦除扇区,写入特定命令之前,记得要先发
送命令 CMD55。)

楼主:
写入一个扇区的操作步骤为:
1) 发送 CMD24(命令参数是写入扇区地址)
2) 检测返回值,查看 CMD24 是否发送成功。
3) 然后发送若干个时钟,同时读取返回值,知道返回值不是 0xFF
4) 发送起始令牌 0xFE。
5) 发送一个扇区的数据。
6) 发送 2 个字节的 CRC 效验。
7) 读取返回值,判断是否写入成功。

楼主:
发送 CMD25(命令参数是写入扇区地址)。如果是 MMC 卡,就先
发送 CMD55 和 CMD23 擦除扇区。

楼主:
检测返回值,查看 CMD25 是否发送成功。
然后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写入数据,这个部分的步骤为:
a) 然后发送若干个时钟,同时读取返回值,知道返回值不是 0xFF
b) 发送起始令牌 0xFE。
c) 发送一个扇区的数据。
d) 发送 2 个字节的 CRC 效验。
e) 读取返回值,判断是否写入成功。
f)  如果没有写入完成,那么返回 a)继续写入;如果写入完成,那么
跳到下一步。

楼主:
然后发送若干个时钟,同时读取返回值,知道返回值不是 0xFF
发送结束令牌 0xFD。

楼主:
写多个扇区
int8_t SD_WriteDisk(uint8_t *buf, uint32_t sector, uint8_t num)
{
uint8_t i;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
sector <<= 9; //转换位字节地址
}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只写一个扇区 */
if(num == 1)
{
/* 发送写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24,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if(SD_WriteData(buf, 0xFE) != 0)
{
return 0xFF;
}
}

楼主:
/* 写多个扇区 */
else
{
if(SD_TYPE == SD_TYPE_MMC)  //如果是 MMC 卡
{
SD_WriteCmd(SD_CMD55, 0, 0X01);
SD_WriteCmd(SD_CMD23, num, 0X01); //写入前先擦除 num 个
扇区里面的数据
}
/* 发送连续写命令 */
i = 0;
while(SD_WriteCmd(SD_CMD25, sector,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命令无反应,表明发送命令失败
}
}

楼主:
/* 开始写数据 */
while(num--)
{
if(SD_WriteData(buf, 0xFC) != 0)
{
return 0xFF;
}
buf += 512;
}
/* 发送若干个时钟,等待 SD 卡准备好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发送结束命令 */
SPI2_WriteReadData(0xFD);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
}

楼主:
写 512 个数据数据
static int8_t SD_WriteData(uint8_t *buf, uint8_t cmd)
{
uint16_t i;
/* 发送若干个时钟,等待 SD 卡准备好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F)
{
if(i > 0x0FFF)
{
return 0xFF;
}
}
/* 发送起始令牌 */
SPI2_WriteReadData(cmd);
/* 开始写入数据 */
for(i = 0; i<512; i++)
{
SPI2_WriteReadData(*buf);
buf++;
}
/* 发送两位 CRC 效验码,随便发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读取返回值 */
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if((i & 0x1F) != 0x05)  //判断是否写成功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eturn 0xFF;
}
return 0;
}

楼主:
在主函数中,我们还调用了一个函数,用来读取 SD 的卡的内存容量。
而 SD 卡的内存容量的相关数据都保存在 CSD 寄存器里面。要注意的是,SD
卡 V1.0 协议的 CSD 寄存器和 SD 卡 V2.0 协议的 CSD 寄存器是不相同的,
所以当我们想要读取 SD 卡的内存容量的时候,要注意区分 SD 卡是 V1.0 协
议还是 V2.0 协议。具体的 CSD 寄存器结构,这里就不贴出来了,大家可以
查看《SD 卡 2.0 协议.PDF》,里面有详细列表。

楼主:
我们在上面学习过如何读取 SD 卡数据之后,我们在学习读取 CSD 寄存
器就很简单了,它们的操作其实差不多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发送读取命令 CMD9。
2) 检测返回值,查看是否成功发送 CMD9。
3)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4) 读取 16 个字节长度的 CSD 寄存器。
5) 读取 2 个字节的 CRC 效验。
6) 取消片选。

楼主:
读取了 CSD 寄存器,我们怎么计算 SD 卡的容量呢,首先我们来看 V2.0
协议的内存容量计算方式(在《SD 卡 2.0 协议.PDF》的 87 页)。
内存容量 = (C_SIZE + 1) * 512。
C_SIZE 在 CSD[73:62]。
V1.0 协议的内容容量计算方式为(在《SD 卡 2.0 协议.PDF》的 81 页):
内存容量 = BLOCKNR * BLOCK_LEN;
BLOCKNR = (C_SIZE + 1) * C_SIZE_MUL;
BLOCK_LEN = (READ_BL_LEN < 12);
C_SIZE_MULT 在 CSD[49:47];READ_BL_LEN 在 CSD[83:80];C_SIZE
在 CSD[73:62]。

楼主:
int8_t SD_ReadCapacity(uint32_t *capacity)
{
uint8_t csdValue[16];
uint16_t n, i = 0;
/* 发送命令 */
while(SD_WriteCmd(SD_CMD9, 0, 0x01) != 0);
{
i++;
if(i > 100)
{
return 0xFF; //发送命令失败
}
}
/* 等待起始令牌 0XFE */
i = 0;
while(SPI2_WriteReadData(0xFF) != 0xFE)
{
i++;
if(i > 500)
{
return 0xFF;
}
}

楼主:
/* 读取数据 */
for(i=0; i<16; i++)
{
csdValue[i]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 读取两位 CRC 效验 */
SPI2_WriteReadData(0xFF); //RCC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取消片选 */
SD_CS_SET;
SPI2_WriteReadData(0xFF);
/* SD V2.0 的卡 CSD 第一个数据是 0x40 */
if((csdValue[0] & 0xC0) == 0x40)
{
/* 计算 C_SIZE,在 CSD[69:48] */
*capacity = csdValue[9] + ((uint16_t)csdValue[8] << 8) + 1;
/* 实际上就是乘以 1024 */
*capacity = (*capacity) << 10;//得到扇区数
}
else
{
/* 内存算法是 capacity = BLOCKNR * BLOCK_LEN */
/* BLOCKNR = (C_SIZE + 1) * MULT; */
/* BLOCK_LEN = (READ_BL_LEN < 12) 或 2^(READ_BL_LEN)
*/
/* 计 算 BLOCK_LEN 在 ,C_SIZE_MULT 在
CSD[49:47];READ_BL_LEN 在 CSD[83:80] */
n = (csdValue[5] & 0x0A) + ((csdValue[10] & 0x80) >> 7)
+ ((csdValue[9] & 0x03) << 1) + 2;
/* 计算 C_SIZE,C_SIZE 在 CSD[73:62] */
*capacity = (csdValue[8] >> 6) + ((uint16_t)csdValue[7] << 2)
+ ((uint16_t)(csdValue[6] & 3) << 10) + 1;
*capacity = (*capacity) << (n - 9);//得到扇区数
}
return 0;
}

楼主: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uint8_t ledState, num[6] = {0, 0, 0, 0, 0, 0};
uint32_t i, sdCapacity;
/* 彩屏显示 */
TFT_Init();
FLASH_Init();
GUI_DisplayInit();
/* 初始化 */
USART1_Config(9600);
LED_Config();
while(SD_Init())
{
GUI_Show12Char(0, 84, "SD 卡初始化错误!", RED, BLACK);
}
GUI_Show12Char(0, 84, "SD 卡初始化成功! ", RED, BLACK);
SD_ReadCapacity(&sdCapacity);
sdCapacity >>= 11; //将 KB 转为 MB
printf("\nSD 卡容量为:%d\n", sdCapacity);

楼主:
/* 显示 SD 卡类型 */
if(SD_TYPE == 0x06)
{
GUI_Show12Char(96, 105, "SDV2HC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4)
{
GUI_Show12Char(96, 105, "SDV2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2)
{
GUI_Show12Char(96, 105, "SDV1 OK!", RED, BLACK);
}
else if(SD_TYPE == 0x02)
{
GUI_Show12Char(96, 105, "MMC OK!", RED, BLACK);
}

楼主:
/* 显示 SD 卡容量 */
num[0] = (sdCapacity /10000 % 10) + '0';
num[1] = (sdCapacity /1000 % 10) + '0';
num[2] = (sdCapacity /100 % 10) + '0';
num[3] = (sdCapacity /10 % 10) + '0';
num[4] = (sdCapacity % 10) + '0';
GUI_Show12Char(96, 126, num, RED, BLACK);

楼主:
由于 SD 卡读写测试会破坏 SD 卡的 FAT 数据,所以这里就不测试读写了,
大家可以自己添加,不过对 SD 卡读写之后,重新使用 SD 卡就要重新格式化了,
大家注意保存 SD 卡的文件。

楼主:
本次的SD实验是基于SPI通讯,下次再分享下关于SDIO的,

网友B(2022-03-04):
老板,能分享下pdf么

网友C(2022-10-07):
能分享一下pdf吗

网友D: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E: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F: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G:
stm32 sd卡稳定吗

网友H:
STM32的SDIO不好用,特别是4BIT的方式,用1BIT的方式倒是可以,速度大概2M字节每秒。

网友I:
通过STM32的SDIO操作SD卡的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J:
STM32为什么SD卡读回来的数据是FF

网友K:
stm32sd卡如何按时间建文件夹的

网友L(2023-08-0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M: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N: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L: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O: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D: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P: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E: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Q: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F: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R(2023-09-19):
SDIO和SPI区别大吗

网友S:
stm32和SD卡稳定吗

网友T:
SDIO和SPI哪个速度快啊

网友M: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