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07串口IAP

楼主(2018-03-19):
IAP+APP 模式下不能启动 APP程序
如上图APP程序更新完成但是不能正常运行
求助大神帮忙谢谢!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A:
首先,你单独测试一下app是否正确,然后IAP跳APP之后,做偏移,做一个简单的翻转来测试.下面是我的例程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cube-iap-usart.html

APP单独测试没问题!

网友B:
Vector Table地址正常应该跟程序起始地址一致,即0x080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ctor Table地址正常应该跟程序起始地址一致,即0x08010000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