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本调整管电路 疑问

楼主(2018-03-19):
为什么负载电流变化最大范围等于稳压管的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之差?

备注:这里的负载电流变化最大范围指的就是基极的最大电流

网友A:
因为在稳压管的稳压工作状态下,电阻R上的电流基本不变,故负载上的电流变化就是稳压管上的电流变化量。

网友B:
备注:这里的负载电流变化最大范围指的就是基极的最大电流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反而让你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