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测试探讨

楼主(2018-03-19):
有没有设计AD/DA等采集卡的,不知道多块板卡 多通道时怎么实现测量各种参数,
平时为了测试生成的板卡,耗费好多人力啊

楼主:
目前的做法上位机控制多个标准化仪器

网友A(2018-04-18):
ni 有很多,可以看看

网友B(2018-06-03):
NI 的labview 然后做测试治具,外加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I 的labview 然后做测试治具,外加仪器

感谢   分享

网友C(2018-09-26):
我们有模拟量采集卡耶,,无缝兼容LAbVIEW FPGA编程
8CH 、+-10V 、16bit、 200 k/s/ch、同步、模拟输入AI

•  8CH 、+-10V 、16bit、同步、模拟输出AO

• 10ch、5V驱动电平、高速、数字、输入与输出DIO

• 10ch、3.3V驱动电平、高速、数字输入域输出D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模拟量采集卡耶,,无缝兼容LAbVIEW FPGA编程
8CH 、+-10V 、16bit、 200 k/s/ch、同步、模拟输入AI  ...

你这是产品吗    公司?

网友C(2018-10-26):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产品吗    公司?

是产品,www.mangotree.cn

网友D(2020-05-04):
NI的可以加各种扩展板卡,可选项也很多,主要做软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的可以加各种扩展板卡,可选项也很多,主要做软件测试

是的  不过NI的模块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