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限增多端反馈益带通滤波器相关问题

楼主(2018-03-20):
  R1=47k,R2=510R,R3=200K   C1=C2=10NF(电阻精度1%,电容精度5%)

   电路和图中一样,相关元器件如上所述。   但是在同一批板子中,会出现两块电路板上的滤波器在输入相同的情况下,输出会有不同。
   输入峰值350mv的正弦波时,输出峰值相差40mv左右。  其他输入情况时,输出也会有不固定的差值。  想问这是电路元器件选择问题,还是电路板制作或电路板布线的问题?
                    纠结几天了一直没头绪望大神指教一二!!  非常感谢

网友A:
没详细计算,应该是器件的离散性造成的两块板子幅频特性不同,对相同信号的增益不同。而且Q值越大,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详细计算,应该是器件的离散性造成的两块板子幅频特性不同,对相同信号的增益不同。而且Q值越大,越明显 ...

Q值取的10 , 增益K=2,这样的Q值算大吗

网友B:
Vo/Vi = (-R3/R1) * (1 / (2 + j(R3wc - 1/R1wc - 1/R2wc))), 中心频率是1.584Khz。不知道有没有算错。我电脑没装matlab,我算通频带需要解一元二次方程,谁能算算。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会不会由于Q值较高,很小的频率偏差就造成很大的增益偏差?

网友D:
如果输入不变而出现输出幅度不同,估计是运放的GBW参数不同造成。
电路增益A=R3(GBW+2fc)/2R1(GBW)

网友D:
    此电路名“无限增益”,很牛,其实正好说明它的计算基于理想模式,因为只有理想运放才有无限增益,实际电路与计算就不一致,而影响最大的是GBW参数。

网友D:
楼主既然求助,网友gmchen问电路指标,不见回答。就电路参数计算的几个电路指标在附件,由于不知道采用的运放参数,只能以理想模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会不会由于Q值较高,很小的频率偏差就造成很大的增益偏差? ...

输入频率1.6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求助,网友gmchen问电路指标,不见回答。就电路参数计算的几个电路指标在附件,由于不知道采用的运 ...

不好意思,前两天一直没用电脑    我用的是OP07cp放大器  单位增益带宽是500Khz  输入信号频率在1.6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求助,网友gmchen问电路指标,不见回答。就电路参数计算的几个电路指标在附件,由于不知道采用的运 ...

我基本上懂你的意思了,谢谢帮助

网友E:
这种单运放滤波器q不能高于10,5-8以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单运放滤波器q不能高于10,5-8以内比较好

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