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峰值采样电路求教!

楼主(2018-03-20):
这是我的电流负载采样电路,前面是LPF电路,后面两级组成一个峰值采样电路,仿真时没有问题,线性也挺好,现在打板出来调,LPF输出是OK的,不过会滤掉负半周期,这个没问题,但峰值采样这块就有问题了,在U2的PIN1输出就没有信号了,求教!!!

楼主:
双电源太占位置了,板的空间有点紧张,但这个单电源在仿真时也是OK的,请教下单电源状态下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输入信号是互感器输入,用于测量交流电母线上的负载电流, 50Hz/60Hz

网友A:
U3的同相端,给VDD/2的偏置电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的同相端,给VDD/2的偏置电压看下

你是觉得可能是信号电压太小,过不了二极管?

网友B:
不明白单电源运放U3是如何输出负半周?

网友C:
U2没看明白,U1是电压跟随器。直接把U2的3端接到D3的正极试试

网友D:
取消C2,D2,D3,即可。

网友D:
你这个是正峰值取样。

网友C:
U1是电压跟随器,由于二极管压降,U1的输出电压小于U2的输出电压。由于D1、D3的作用,U1的输出会保持在U2输出的峰值减去二极管的压降。从上电开始分析,U1零状态是0V,U2的4
脚是0V,信号输入后,U2-3电压升高,导致U2-1输出5V,U2-4变成5-1.4=3.6V,如果V(U2-3)max<3.6V,那么U2-1 = 0V。C2、D2、R5的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是电压跟随器,由于二极管压降,U1的输出电压小于U2的输出电压。由于D1、D3的作用,U1的输出会保持在U2输 ...

也就是原电路,当U2.3<1.4V时,理论上由于二极管的压降,无法实现对C1的充电,U1.1输出为0, 在这里,C2,D2原来是负半周期起作用的,我没有去掉。

楼主:
如8楼和9楼所说,我去掉了这3个,电路确实工作了,U1有输出了,D2,C2去掉,这两个本来就是用于负半周期去掉OK,去掉D3,可以降低二极管产生的关断压降,是这样吗?不过我去掉这三个器件后,输出确实有反应,还在进一步核对采样数据。
D3有点不太理解,原来D3放在这里,也有一个作用是防止C1的放电吧?去掉是否有影响?
R5的实际作用还请教指点其作用

另外,由于我要采集的电流负载范围是0-100A,通过5000:1互感器,也就是是交流负载为1A时,输入在我们实际电路板上只有5.6mV,就是我的R6进来的电压信号是比较小的,那根据上面所说的二极管的压降问题,那么在电流比较小时,就无法采集到负载值了?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yesterday18765 :短路了
D3你是去掉了,还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正峰值取样。

请教下:C2,D2原本是预留的,用于负峰值的采样,没去掉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2,D2原本是预留的,用于负峰值的采样,没去掉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影响? ...

负峰值处样,如这样,不可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8楼和9楼所说,我去掉了这3个,电路确实工作了,U1有输出了,D2,C2去掉,这两个本来就是用于负半周期去 ...

隔直只要靠D4,其实没D3什么事,因R5二端电位相等,其实作用是IB有一个直流通道,这跟低ib运放选择有关,跟保持电容有关的OP必须是低偏置的运放,最好是FA级的。影响性能主要是D4二极管的漏电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峰值处样,如这样,不可能实现。

也是...这个检测正峰值,留这个东西多余了,谢谢,
改后电路是这样,这里R5起什么作用?试了下仿真,R1,R5实际上没什么作用对么?R1实际上就跟电压跟随电路的负反馈回路上串不串电阻是同一个道理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是...这个检测正峰值,留这个东西多余了,谢谢,
改后电路是这样,这里R5起什么作用?试了下仿真,R1, ...

我用上面这个图仿真,实际上R1,R5加不加(R1不加时直连)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这个检测正峰值,留这个东西多余了,谢谢,
改后电路是这样,这里R5起什么作用?试了下仿真,R1, ...

防自激,有差分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这个检测正峰值,留这个东西多余了,谢谢,
改后电路是这样,这里R5起什么作用?试了下仿真,R1, ...

IB有个直流通路,越大越好,当然选用低IB的电流,才允许取大电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上面这个图仿真,实际上R1,R5加不加(R1不加时直连)结果是一样的

理想OP,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想OP,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是互感器输入,用于测量交流电母线上的负载电流, 50Hz/60Hz

如果是通过单片机内置ADC(而非外置积分型ADC)测量市电的有效值,
采用峰值响应获取的话,电路会过于复杂,且可靠性不高,并且程序控制也复杂,精度也就难以做高。
还是建议直接数字采样,以软件计算有效值,电路要简单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通过单片机内置ADC(而非外置积分型ADC)测量市电的有效值,
采用峰值响应获取的话,电路会过于复 ...

你指的直接数字采样是什么意思?直接串精密采样电阻?

网友E:
电阻采样,放大并将交流零位迁移到1/2的MCU电源电压(或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采样,放大并将交流零位迁移到1/2的MCU电源电压(或参考电压)。

这个来说操作性不太好,监测设备属于弱电,不希望220直接上板,增加维护操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个用在变压器后端母线上,最大电流可以是几十A,这个精密采样电阻也不好找吧,这么大电流上板,电流通道也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来说操作性不太好,监测设备属于弱电,不希望220直接上板,增加维护操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个用在变压 ...

我现在是用互感器转了之后上板,采样互感器的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采样,放大并将交流零位迁移到1/2的MCU电源电压(或参考电压)。

可以详细点你们方案吗?

网友:
proteus仿真的?

楼主:
是的,有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坑吗?

我没用过,感觉仿真界面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