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有效值

楼主(2018-03-20):
附件为电流电压的采样曲线,蓝色、黄色、绿色、红色不同颜色区域,电流电压的值都不同,那处于蓝色区域时,电流、电压有效值分别是多少呢,是通过积分来算吗?在一个颜色小区域内,用电压除以电流得出来的电阻会是准确的吗??

网友A:
我也需要这样的算法,不过现在依然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B:
应该说从准确率的角度来说,积分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
计算均方根。
但从图示来看,为什么采样率不是均匀的?

网友D:
很短时间内得到是瞬时值,本身可没有什么有效值之类的概念,有效值是针对整个交流周期的,因电压/电流的变化有特定规律,所以能用一系列瞬时值计算得出有效值,但瞬时值和有效值是两个概念。

网友E:
有效值的确是积分的结果。不过根据实时采样数据,的确可以计算出暂态有效值来。我一直从事相关的算法研究,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算法可以在此共享,我们称其为2点法,用三角公式即可解出,自己推导看看。当然,这是理论上的结果,在波形理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实际波形要考虑谐波和毛刺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