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白求教,貌似是什么脉冲显示器

楼主(2018-03-20):
我也不懂额,身边人和我一样也都是渣渣。要求和图片类似,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仿真图怎么画啊 。求教大佬,求轻喷。

网友A:
不如买一个555芯片吧

网友B:
就是设计一个脉冲信号发生器,用数码管显示它的频率或者脉冲数

网友C:
基本的数电应用
让你用74系列的芯片实现可调的100Hz以内的波形,同时对波形频率进行测量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