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对管驱动

楼主(2018-03-20):
      如图,我原本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电压转换电路,XFG1(函数信号发生器)作为
电路信号输入源(提供正负1.65V的方波信号,频率是20KHz)。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输入的方波在正半周的时候(先不讨论PN结导通电压)Q1
导通,Q2截止,电流回路是 VCC1 -> Q1 -> R2 -> GND,这时R2上端的输出电压
应该是50V(不考虑三极管的压降);然后负半周的时候Q1截止,Q2导通,电流回
路是 GND -> R2 -> Q2 -> VCC2,这时R2上端的输出电压应该是-50V。也即最终
R2端输出的波形应该是正负50V的方波。但仿真出来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如仿真示
波器所示,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幅值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查过BC338的数据手册,上面说它的Vceo和Vcbo分别是45V、50V,我试过
把正负电源的电压下调到正负30、正负10、正负5V等,仿真结果还是一样的。这是
什么原因呢,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A:
当然输出不是“正负50V”。建议复习《模拟电路》里的射极跟随器,这里只是给了两个方向。

网友B:
应该是出于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输出不是“正负50V”。建议复习《模拟电路》里的射极跟随器,这里只是给了两个方向。
...

哦哦  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我需要想办法从集电极取电压对吧。

网友C:
BC328 PNP的管子  就不能镜像下么?  好好一个电路画成这样让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看了情何以堪啊。

网友D:
参考运放输出级或是功放的输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328 PNP的管子  就不能镜像下么?  好好一个电路画成这样让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看了情何以堪啊。[e ...

Multisim第一次用,很多操作还不熟

网友E:
满足不了Vgs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