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背光与SCL冲突?

楼主:
最近的一个项目使用F103VET6芯片搭配ST7789的TFT屏,这个屏的背光电路设计为低电平点亮,另外搭载24C32作为文件存储,但是问题出现了,在读写IIC的时候,背光显示不正常,亮度时明时暗。
背光接的引脚是47脚,IIC接的是92、93脚,用的是软件模拟,因此我就怀疑芯片内部的两个IIC通道是否有关联,因为配置成了开漏输出而对另一个IIC接口造成了某种影响。根据这个猜测,我将背光引脚跳线到另一个引脚,就没有了之前的异常现象。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我的这个疑问是不是有可能的,并且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A(2018-03-20):
这2个都没什么联系的

网友B:
哪里短路了吧?

楼主(点评):
没有短路,是只有在读写IIC的时候才会背光异常的,其他情况都是正常的。

网友C:
看看这两个管脚是不是跟哪儿扯上了。

楼主(点评):
没有啊,都是很常规的接法

网友D:
应该是有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微短路

什么叫微短路?怎么排除?

网友E:
供电的问题吗

楼主(点评):
有可能,用2个1.5V干电池稳压到12V供电给传感器,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F:
iic有上拉电阻吗

楼主(点评):
10K上拉电阻

网友G:
直接连接电源呢?

楼主(点评):
是和VDD同一个电平

网友H:
IIC通道有关联?

网友I:
可能焊接存在问题,短路焊接。

楼主(点评):
等贴片板回来看看

网友E:
太神奇了,iic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G:
使用电位器调节一下。

网友I:
重新拖焊一下这两个引脚。

网友H:
是不是引脚直接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IIC通道有关联?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神奇了,iic有问题。

不太可能,有仿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