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II 15.0的问题

楼主(2018-03-20):
那位大神知道Quart II 15.0版怎样将ACEX1K系列器件?

网友A:
话都说不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是这个版本的软件没有找到EP1K30QC208-3的器件,也就是没有Altera的ACEX1K系列的器件,怎样添加?

网友B:
似乎你的那个器件非常老了。建议用最新器件。

网友C(2018-05-01):
只能用老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