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使用5GHz高速WIFI网卡

楼主(2018-03-20):
  我之前写了篇帖子,介绍了如何在STM32f4平台下使用联发科的USB无线网卡,当时使用的是全速USB接口,通信速率并不高。后来一直有个想法,是否可以借助高速WIFI网卡的5GHz频段以及STM32的高速USB接口来进一步提高无线通信速率呢?最近总算抽出了点时间,接着来捣鼓这个WIFI网卡。我优化了底层的USB核心驱动,并对联发科的无线网卡驱动进行了部分修改,使它支持2.4GHz和5GHz的工作模式。我选择STM32F746G-Discovery开发板做为硬件平台,采用uCOS-III操作系统,并通过iperf软件来评估高速WIFI网卡在5GHz频段下的通信速率。

一、硬件连接

上图是STM32F746G-Discovery硬件连接示意图,需要连接好以下几个接口。
ST-LINK接口:ST-LINK接口连接到外部PC机,用于烧录程序。
USB FS接口:USB全速接口连接到外部USB键盘,用于输入iperf命令。
USB HS接口:USB高速接口连接到外部RT5572 WIFI网卡。
Ext 5V接口:由于整个硬件消耗电流较大,供电方式请选择外部5V供电,并能提供1A以上的峰值电流。

二、接入5GHz AP网络
开发板上电后,处于WIFI智能连接监听模式,等待其它设备提供5GHz AP的SSID和密码信息。这里通过手机来发送5GHz AP的SSID和密码信息。
1、手机安装智能连接程序。
2、确保手机打开了WIFI功能,并接入AP网络。
3、在智能连接程序中输入5GHz AP的SSID和密码信息。

4、如下图,开发板以智能连接监听的方式获取到手机发送的SSID和密码信息后,会主动接入5GHz AP网络,并通过DHCP协议来获取自身的IP地址。

三、使用iperf测试5GHz频段的通信速率
在无障碍物遮挡的环境下,使用iperf分别对WIFI网卡的上行和下行通信速率进行测试。现假设PC机获取到的ip地址为192.168.1.100,开发板获取到的ip地址为192.168.1.104。
1、上行通信速率测试(开发板->PC机)
  PC机上输入命令行
  1. iperf -s -u -i 2 -p 5002
其中-s表示PC机处于服务器模式,-u表示UDP测试,-i 2表示每两秒报告一次结果,-p 5002表示UDP 5002端口。
  开发板上通过外部USB键盘输入命令行
  1. iperf -c 192.168.1.100 -u -b 20Mbits -i 2 -p 5002
其中-c 192.168.1.100表示PC机的ip地址,-u表示UDP测试,-b 20Mbits表示测试带宽20Mbits,-i 2表示每两秒报告一次结果,-p 5002表示UDP 5002端口。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20Mbits的测试带宽下,上行通信的丢包率在0.099%左右。
2、下行通信速率测试(PC机->开发板)
开发板上输入命令行
  1. iperf -s -u -i 2 -p 5002
PC机上输入命令行
  1. iperf -c 192.168.1.104 -u -b 20Mbits -i 2 -p 5002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20Mbits的测试带宽下,下行通信的丢包率在30%左右。
四、总结
  借助于5GHz频段的高速WIFI网卡以及STM32f7的高速USB接口,可以将WIFI网卡的通信速率提升至上行20Mbits每秒和下行14Mbits每秒。测试过程还发现,通信速率的瓶颈并不在于WIFI网卡本身,而是WIFI驱动消耗了大量的CPU时间。若能把WIFI驱动优化得更好一些,通信速率应该还会有更大地提升。

楼主USB网卡跑的RNIDS协议吗

网友A:
请问usb网卡和F7之间USB上层协议是什么呢?如何通信?

网友B:
是否意味着这就是一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usb网卡和F7之间USB上层协议是什么呢?如何通信?

上层协议是联发科的USB无线网卡驱动DPO_RT5572_LinuxSTA_2.6.1.3_20121022,我将它移植到了uCOS-III上,同时对驱动的内存进行了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意味着这就是一个路由器?

这个驱动只支持STA、ADHOC模式,不支持AP模式的。

网友C:
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uCOS-III操作系统

网友D:
ucOS不错,不知道在freeRTOS上容易移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OS不错,不知道在freeRTOS上容易移植不。

移植到其它RTOS应该不难,修改几个信号量、互斥锁和线程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技术,从底层到应用,从ucosIII到linux ,到安卓。。
有生之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从底层到应用,从ucosIII到linux ,到安卓。。
有生之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做到。。。
...

只要对技术有热情,什么都做得到,我也是出于兴趣才做的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
F7的高速usb也需要接usb ph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
F7的高速usb也需要接usb phy吧?

只有STM32F723xx和STM32F733xx是片内高速PHY,其它F7系列都是片外高速PHY。

网友G:
WIFI网卡是USB的?

网友H:
大神啥时候弄个usb的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啥时候弄个usb的4g模块

3g和4g的驱动是一样的

网友I:
5G通讯速率多高?模块是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5G通讯速率多高?模块是什么接口?

STA驱动通讯速率20Mbits/s,AP驱动通讯速率26Mbits/s,USB 2.0接口。

网友J(2018-04-25):
开机需要外接USB。PHY?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机需要外接USB。PHY?

不需要的,板子上自带高速USB PHY芯片。开机直接把WIFI网卡插入到USB_HS接口。

网友K:
对网卡的驱动做修改可以使它支持2.4GHz和5GHz的工作模式怎么理解?需要硬件支持吧?

网友L:
楼主,太牛X了,把我一直想做却又做不出来的东西做了。给楼主点赞,我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J(2018-07-19):
https://gitee.com/linkaiqin/USB-Wireless-LAN-Driver-for-STM32F4xx
楼主,这个也是你上传的吗?

网友M(2018-08-25):
楼主,请教下iperf在单片机侧的应用代码有开源吗?
目前也准备测试网络带宽,只是操作系统用的不是ucos。

网友N(2019-03-20):
引用 楼主:
STA驱动通讯速率20Mbits/s,AP驱动通讯速率26Mbits/s,USB 2.0接口。

这个是实测速度吗?PC和路由器是有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实测速度吗?PC和路由器是有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

是无线连接

网友O:
看着有点linux的感觉,很棒啊

网友P(2022-10-02):
Ext 5V接口:由于整个硬件消耗电流较大,供电方式请选择外部5V供电,并能提供1A以上的峰值电流。

网友Q:
膜拜大佬

网友R: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S: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T: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U(2023-08-01):
串口马上正常中断接收

网友R:
嵌入式软件开发偶尔要收集和分析 log

网友U: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V: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W:
可以开始在项目中动手用

网友X: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Y: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其他块

网友S: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Z:
要有一个延时的程序

网友T:
内部由寄存器、控制器、运算器和时钟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通过电信号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