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款新的单片机,求教能用在哪些产品上?(MS8005)

楼主(2018-03-20):
基于1T 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8位单片机
32KB OTP ROM;256字节 Idata, 2048字节Xdata
内部高频16MHz RC振荡器\低频40KHz ,支持外部输入2-16MHz
2个16位定时器;3路16bit PWM
10通道,12bit 高精度ADC;2个增强型号串口
看门狗定时器;蜂鸣音发生器
支持 TQFP48/LQFP44/LQFP32/TSSOP20封装

大哥们,这款最好是可以用在哪个产品上呢?

网友A:
这广告做的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告做的有水平

刚刚进来这个行业,现在这款单片机是用在HDMI这一块,现在真的是在摸索看看还能去哪个市场能去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进来这个行业,现在这款单片机是用在HDMI这一块,现在真的是在摸索看看还能去哪个市场能去做的{:biggr ...

手册呢

网友A:
哪敢啊,
先了解下

网友A:
感觉与其它单周期51差不多

网友B:
为什么要做成OTP呀? 32K这么大的空间,调试程序麻烦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与其它单周期51差不多

请问那这个比较适合那几个产品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做成OTP呀? 32K这么大的空间,调试程序麻烦的哦!

做成OTP价格会有优势,可以前期用仿真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那这个比较适合那几个产品上呢

有人说无线充上面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无线充上面可以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51能用的地方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51能用的地方基本都可以

那基于这款上面的一下特性有没有比较符合的产品呢?

网友C:
呵呵,这广告太假。都是通用的mcu,很多场合都可以用

大哥,请问这一mcu有没有在那一块产品上非常有优势的,现在不知道往哪个产品去推,求教.

网友D:
看了一下,这就是个标准的8051啊。

网友:
晒产品了

网友E:
看价格了,同类型太多了

网友F:
OTP没有大批量工业应用,是无法推广和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OTP没有大批量工业应用,是无法推广和应用的,

求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广告。。。。。。。。。。。。。

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价格了,同类型太多了

价格在0.9元左右,有优势吗?

网友:
价格优势不是很大。
另外还要看开发是否方便,开发工具的价格。

网友H:
内存挺大…… xdata  2KB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存挺大…… xdata  2KB

对的,内存是蛮大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符合那个产品上,把这个优势凸显出来

网友F:
OTP就是一次编程,无法更改,硬件确定和功能软件无需改变时才能使用。
XDATA不知道是什么,keil中是外部扩展RAM和其他硬件确定外设地址时使用。
2k就是11位数据位,8051都是高8位和低8位共16位扩展的。这个2k真不大。
资料太少,无法更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OTP就是一次编程,无法更改,硬件确定和功能软件无需改变时才能使用。
XDATA不知道是什么,keil中是外部扩 ...

麻烦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E:
广东有家公司有个类似的 51单片机,32K FLASH, 2K RAM,3 核, 20 脚的单价 1 元,OTP 0.9 元价格并不好,毕竟 FLASH 用起来方便,可在运行中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东有家公司有个类似的 51单片机,32K FLASH, 2K RAM,3 核, 20 脚的单价 1 元,OTP 0.9 元价格并不好,毕 ...

请问他们大概是用于哪里?

网友F:
看了看,特色 在于1)片上高速16Mhz时钟,2)12位ADC,3)2路16位 PWM,这个比一般MCU有良心
但阉割掉部分外部地址总线就有点儿过分了
这个应该是在有点儿控制要求的小家电之类上使用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看,特色 在于1)片上高速16Mhz时钟,2)12位ADC,3)2路16位 PWM,这个比一般MCU有良心
但阉割掉部分外部 ...

感谢!

网友I:
支持 TQFP48/LQFP44/LQFP32/TSSOP20封装

网友J(2018-05-08):
MS8005是OTP只能一次性编程编程使用的,不方便,也不适合我们使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成OTP价格会有优势,可以前期用仿真板

仿真板多少钱?

楼主:
你用的上?

楼主:
我微信luoyuming94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广东有家公司有个类似的 51单片机,32K FLASH, 2K RAM,3 核, 20 脚的单价 1 元,OTP 0.9 元价格并不好,毕 ...

能提供下FLASH单片机的联系方式吗? 20脚,能做到1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