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15v怎么改成12v

楼主(2018-03-20):
(无正文)

网友A:
只改TL431的比例电阻就行了,前提是取样的电压是12V处

网友B:
改变取样电阻的阻值即可,可用电位器调好后再改为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取样电阻的阻值即可,可用电位器调好后再改为固定电阻

谢谢!如果要带电机气泵这样的负载,是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好,还是用L7812好

网友C:
通常只改电阻阻值就可以了,无须改变压器,除非电阻取值到极限仍不能满足输出电压。但这种情况很少见,毕竟12V和15V相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要带电机气泵这样的负载,是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好,还是用L7812好 ...

改电阻即可,7812的输出能力有限且要求输入输出压差至少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要带电机气泵这样的负载,是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好,还是用L7812好 ...

改电阻就可以,7812输入电压有要求且输出电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