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开关电源输出的15v改成12v

楼主(2018-03-20):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改动太麻烦了, 也不能直接解决问题
可以改一下反馈回路里的分压比.

网友B:
15V改到12V,只要改上下電阻就可了。 另外功率是否有加,若有加則對應的RC要調解下環路

网友C: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有个调压电位器吧

网友D:
取样电阻要改,改一个取样电阻就可以了,变压器可以不用变,如果变是为了调到更加合适的位置,效率纹波啥都能达到较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