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来做模拟IIC

楼主(2018-03-20):
请问我做的时候是否需要一直改变IO口的状态?

因为DSP是主机,所以SCLK可以一直是输出状态。

但是SDA在读操作的时候时候IO状态是输入,写操作的时候IO是输出,请问这样是否需要改变状态?请赐教一下。

网友A:
肯定是需要改变的     也就是IO口方向要进行切换

网友A:
其他部分    你可以网上找找单片机模拟的工程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需要改变的     也就是IO口方向要进行切换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的

不单单是只来做IIC,还有其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