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传输阻抗匹配问题?求教

楼主:
是极其情况是这样的,一个视频信号要分成两个,分别传输到两个地方,距离有5M不到,为了不想互相干扰,所以我用了射极跟随器,但在射极跟随器钱要设计阻抗匹配,,这我就不知道怎么设计了,有个参考,

网友A(2018-03-20):
你的电路是没法用的,先弄清楚视频信号的幅值,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长线驱动应该用OC输出,不应使用射随器,尤其是信号幅值很低的模拟信号。

网友B:
应该有分配器啊。以前家里的有线电视就有一个小盒子,一进二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没法用的,先弄清楚视频信号的幅值,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长线驱动应该用OC输出,不应使用射随器, ...

视频信号不可能用OC的。

网友C:
电路结构基本是这个意思。
但是R1、R2、R3不是这样的关系。
应该是用在veio端往右看电路呈现的阻抗为50欧姆,C1、C2通道上面基本没有阻抗匹配的需求。
C1、C2、C3、C4的容量通常比较大,特别是C3、C4,
并且在veio_1、veio_2端口还要串联阻抗匹配电阻。

网友D:
LS几位说的都不太靠谱,估计没有接触过视频传输工作,我20年以前给电视台搞过视频音频传输。
视频传输,可以买专门的视频设备,多路输入多路输出,价格较贵。
如果只是简单的应用,一拖二,要先放大2倍,再分成二路。
输入输出阻抗肯定是75欧姆的,输入要加75欧姆负载,输出要串75欧姆电阻,MAXIM有很多视频芯片。
另外,视频的带宽很宽,从几乎直流到6M多,高清的还要宽,普通三极管电路不一定合适,有一定难度,要么容易自激,要么带宽不够不平坦。

网友E:
用ROHM 的video amp.你这电路,直流分量都搞没了,

网友F:
用视频信号放大器芯片,带滤波的。可能有两路输出的

网友G:
这种视频的产品一路输入多路输出华强大把

网友H:
R1修改为0,  R2 R3 都修改为75ohm,放的尽量近,其它的东西都删光, video1和video2接c1和c2的左端。
三个F头,整个PCB走75 ohm的特性阻抗线(用protel自带的工具算好,FR4的Er=4.2)。

这样好像就是标准的Y型线了。前向信号的阻抗是匹配的,S21=0.5;
信号在R2、R3以及两个负载上进行四等分能量,所以单个电视上的信号功率衰减了(电压一半,电流一半)6dB。基本不耽误看电视,一般来说有20dB的余量。

如果用电路驱动的话,要找宽频的器件,调起来很难。
如果无损gong分的话,需要微波元件,不便宜。

47M~870M的宽频模拟小信号,有5米已经很远了。

网友H:
回个帖子要改一堆拼音,然后再删一半,真和谐。

网友I:
我做过的,效果很好,不过R4要加大一些,否则会发烫。

楼主(点评):
我目前用自己的设计出了点问题,请教,我用的是半球形摄像头,然后用我的电路分两路进DVR,为什么视频信号接到DVR就没了呢。没有画面

楼主(点评):
波形的振幅变小了,我把线路直接还到DVR在这样有画面之后我的射极跟随器就能出画面,不还回去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个帖子要改一堆拼音,然后再删一半,真和谐。

辛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的,效果很好,不过R4要加大一些,否则会发烫。

思维定式了。
看到你这个电路才想起来单个频道的电视信号是0~6MHz的。
老以为是我做的那种47M~870MHz的广电出来的RF信号。

楼主(点评):
请问视频信号是什么信号,视频信号脚串了一个电容,然后就没有画面了,是因为把直流分量给滤掉了么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从几十赫兹到百兆赫兹

楼主(点评):
@fzyuan 那是什么信号呢,是直流还是交流的,?还是什么?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严格说是有一定直流成分的。但实际上很多是采用电容耦合,电容基本要470uF以上,否则一些同步信号的失真会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视频信号不可能用OC的。

码流率不高的数字视频流当然可以。所以,才提醒楼主给出视频信号的类型、幅值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流率不高的数字视频流当然可以。所以,才提醒楼主给出视频信号的类型、幅值等信息。 ...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频率应该是6.5MHz,摄像头就是半圆形的那种,

网友J:
就用视频放大芯片,输入并联起来就可以了。如果CVBS信号,芯片超级便宜的,两毛多吧,用两颗,输入并联,输出就是两路互不干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用视频放大芯片,输入并联起来就可以了。如果CVBS信号,芯片超级便宜的,两毛多吧,用两颗,输入并联,输 ...

现在我已经困惑了,我想解开现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流率不高的数字视频流当然可以。所以,才提醒楼主给出视频信号的类型、幅值等信息。 ...

我现在是蒙圈状态,用示波器测量视频信号的状态根本测不出来,测量方法是我把摄像头独立供电DC12,然后视频和音频线悬空,测量信号根本测不到,是我的这种方法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过的,效果很好,不过R4要加大一些,否则会发烫。

我现在只用了一路射随,电路用DVR供电,摄像头输入,然后射随输出到DVR,没有画面,我多焊接了一个借口,用处是这个摄像头什么都不接,直接还回到DVR,这时候有画面,而且不仅还回有画面,射随有有画面,但是还回接口断开的话,射随又不好用了。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么说我不明白,你还是画个图吧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状态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现在只用了一路射随,电路用DVR供电,摄像头输入,然后射随输出到DVR,没有画面,我多焊接了一个借口,用处是这个摄像头什么都不接,直接还回到DVR,这时候有画面,而且不仅还回有画面,射随有有画面,但是还回接口断开的话,射随又不好用了。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状态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现在只用了一路射随,电路用DVR供电,摄像头输入,然后射随 ...

电路有问题的。
首先,视频中继器或分配器的增益应该是6dB(2倍)的,才可以补偿阻抗匹配的幅度损失。
电路中C1太大了,用不着。
后面13欧姆电阻太小了,这样的电路参数根本工作不了。
输出端要串联匹配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状态就是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现在只用了一路射随,电路用DVR供电,摄像头输入,然后射随 ...

还是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我估计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你要用图标示清楚你怎么接的,怎么接有画面,怎么接没画面。
另外你这个射随器的电路参数是怎么确定的,C1太大了,R7太小,另外两个偏置电阻取值是不是合适,工作点对不对有没有验证过?还有输出要串一个75欧姆电阻才行啊。

楼主(点评):
我原来的R7是1K,C1是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我估计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你要用图标示清楚你怎么接的,怎么接有画面,怎么接 ...

图一,是我把摄像头直接接到DVR上了,只不过就是在板子上用线把两个头接上了。我这样接的目的是想测波形,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接,图像有了,但是示波器没有图形,是要示波器探笔的夹子夹到地线上,画面就开始有横纹,然后几秒钟之后就没画面了,示波器上面没有波形。
图2,就是我正常应用我的画的电路,屏幕没有画面,示波器没有波形。
图三,是图一、图2的结合,结合之后我的射随输出就有画面了,屏上面有两个画面,但是示波器的夹子夹地线上还是会有横纹,然后两个画面都消失,波形还是测不到。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用视频放大芯片,输入并联起来就可以了。如果CVBS信号,芯片超级便宜的,两毛多吧,用两颗,输入并联,输 ...

我的是AV信号,请问有推荐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一,是我把摄像头直接接到DVR上了,只不过就是在板子上用线把两个头接上了。我这样接的目的是想测波形 ...

示波器是不是三脚电源插头?把中间那个脚去掉试试。

楼主(点评):
可以,这个办法可,能测到梯形波形了,但不是很稳定,我感觉这已经算正常了,我现在是用图1的办法,请问其他两张图有什么见解么?

网友I(点评):
阻抗不匹配啊,你用单管射随器做放大隔离本身就不会稳定,管子放大倍数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的。画面出现横纹,就是同步头没了,放大倍数不合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射随放大倍数不是1么?那放大倍数怎么个不合适?不太明白。求教。

网友I:
仿真下看看

楼主(点评):
这个方针的波形是什么波形,是视频信号么?我用示波器做信号源,我的射随电路是能工作的,而且波形信号正常,幅值有一点点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频率应该是6.5MHz,摄像头就是半圆形的那种,

那应该是模拟信号。如果信号幅值较低,不到5米的距离用晶体管或运放做缓冲放大后用屏蔽线传输。

楼主(点评):
我用12V给摄像头供电,然后在信号引脚接一个75Ω的电阻做负载,但是没有波形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下帖。另外,不要用“点评”,应该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蒙圈状态,用示波器测量视频信号的状态根本测不出来,测量方法是我把摄像头独立供电DC12,然后视 ...

如果信号输出正常,应该可以用示波器看到,但未必能同步。注意示波器挡位设置。

网友C:
偏置电流太小
R4太大
R0应为0
输出应串75欧姆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偏置电流太小
R4太大
R0应为0

我这是按照楼主的图仿真的。R0是摄像头的输出阻抗,RL是负载电阻,输出楼主没串电阻。
仿真结果就是这样。
输入信号是频率1M的正弦波叠加DC0.5V

楼主(点评):
仿真给的波形是不是自己设定的,而视频信号的波形是梯形方波,是不是效果不一样啊

网友I(点评):
视频信号最高频率6.5M,我用1M的正弦波仿真,应该没问题啊,不过输出波形失真了,说明电路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我今天单独测试了摄像头,给摄像头直接接12V的话,没有视频信号输出,因为我没有负载,这我能理解,但是摄像头的红外都不亮,说明没工作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之后我在视频信号线和地之间串了一个75的电子,模拟负载,红外不亮,摄像头还是不工作。但是我把视频信号接DVR之后就工作了,有波形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我用万用表测量DVR的负载,也是75啊。为什么我模拟的就不行,

网友I(点评):
红外必须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才会开启,有没有输出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或者接上监视器也能知道。没接负载照样能有输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接DVR的时候用手捂着红外是亮的。没有负载就不亮,而且没有波形。是我的摄像头特殊么?就是半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是按照楼主的图仿真的。R0是摄像头的输出阻抗,RL是负载电阻,输出楼主没串电阻。
仿真结果就是这样 ...

之前仿真的结果是失真,那么失真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前仿真的结果是失真,那么失真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你的电路本身不对啊,改电路咯。
我上面给了你参考电路,你也可以网上搜一些视频分配器的电路试试。反正我认为单管做视频分配器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