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直接与硬盘连接

楼主(2018-03-20):
DM3xx没有ATA接口,不能直接与硬盘连接,若要连接硬盘,该如何设计?

网友A:
通过USB转接?

楼主:
还是通过CPLD转换等等,驱动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B:
USB2.0接口,DM3X TI里有介绍

网友C:
顯然USB的會好些,CPLD的,你需要自己去實現控制器,而且成本會更高

网友D:
建议使用usb实现互联通信   这样比较好一点   个人认为   哦呵呵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啊

网友E:
没有肯定就不能直接挂SATA了  看看PCIE或USB接口吧

网友F:
一般不都是USB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