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用电流或者电压对水流量大小进行控制?

楼主(2018-03-20):
最近在做农药的智能喷洒,打算在水泵的后面加上电磁阀,但是在淘宝上找到的电磁阀只能通过电流输入实现打开或者关闭,无法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来实现开启的大小,只能实现水流开关控制,无法控制大小。请问还有什么器件或者方法实现对水流量的大小控制的吗?(本人是个新手,问的问题或许比较傻,求大神指导0.0)

网友A:
电磁阀只有打开和关闭两个状态,如果想控制阀门开度就用带开度反馈的电动阀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用比例阀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