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用哪款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8-03-20):
以前只在pc做图像处理,没有接触过dsp,想用它做图像处理,用哪款芯片比较好。我要做的对实时性要求很高

网友A:
还有什么详细信息

楼主:
处理速度最好不要低于pc的2.0Ghz.的速度。希望能简单写出6000系列芯片的特点,谢谢了

网友B:
64系列純DSP,隨便抓一個都能超過2.0GHZPC的效能!

网友C:
如果你是研究算法的,就不要選帶ARM的器件。
如果你是做產品的,那就要好好取捨了!

楼主:
我和几个同学想搞一个基于dsp视觉跟踪的东东,不知道选TMS320DM642可以不

网友D:
它是专门针对数字多媒体的。有没有必要用那种达芬奇的呀

楼主:
我想问下TMS320C6000,C指CMOS工艺,dm,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E:
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多核

网友F:
这个跟dsP所采用的频率是相关系的

网友G:
直接到 TI 的网站去下个数据手册, 里面有对型号的详细说明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H:
直接用Cortex A系列的微处理

网友I:
应该来说TI DSP的C6000系列和达芬奇系列都适合

网友J:
你也可以考虑DM6446,DM6437

网友K:
图像处理用FPGA好还是DSP好?

网友I:
如果是做视频图像刚入门的话,可以考虑使用TI公司的TMS320DM642芯片

网友J:
TI后面推出的达芬奇平台下图像处理芯片,芯片的性能要更强

网友K:
很多框架都是基于DSP和FPGA的组合平台

网友H:
TI公司TMS320C641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