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有人用过新唐24路PWM同时控制RGB吗

楼主(2018-03-20):
有人用过新唐24路PWM同时控制RGB吗,我一个项目用121 用24路PWM控制117个RGB彩灯,发现PWM0,PWM1,BPWM0,BPWM1四个中断打开,24路全部打开,PWM0,PWM1,BPWM0,BPWM1四个中断不会同时产生,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没试过这么多

网友B:
没试过,应该可以

网友B:
实在不行,要求不高,你可以用IO模拟。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可以看看手册关于PWM的结构是不是不需要同时产生,如果非要搞这么多,也可以用IO模拟

网友D:
这个单片机有这么多PWM可以用?

楼主:
pwm一共有四组,BPWM0,BPWM1,PWM0,PWM1四组,每组管理6路pwm,一共24路PWM,我用来24串控制RGB信号,一块打开BPWM0,BPWM1,PWM0,PWM1这四个中断,是不起作用,只能实现1个2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可以看看手册关于PWM的结构是不是不需要同时产生,如果非要搞这么多,也可以用IO模拟 ...

我24串RGB灯同时控制,必须同时打开中断,调节占空比和周期,实现RGB灯的多彩和炫彩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24串RGB灯同时控制,必须同时打开中断,调节占空比和周期,实现RGB灯的多彩和炫彩控制 ...

我用过,但是我没有开中断。。。。。

网友F:
如果24路搞24路中断,会不会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G:
BPWM和PWM是一样的吗

网友G:
默认PWM在独立模式,当通道n相应位PWMMODEn (PWM_CTL1[26:24])置0 独立模式被使能。独立模式中 6 个 PWM 通 道 : PWM_CH0, PWM_CH1, PWM_CH2, PWM_CH3, PWM_CH4 和PWM_CH5 都运行在各自的周期占空比。
这么看实际上如果独立用每个模块只能6个,2个模块就是12路。

网友G:
你搞24路,估计难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