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 的ID可以改吗?

楼主(2018-03-20):
BIN给客户升级,正考虑用STM32F407ZGT6 本身的ID做加密算法;如果市面上1w几千就能把每片的STM32F407ZGT6给刷成同一个ID号,那就无意义了。

真能刷它的ID号吗?

网友A:
这个位置是固化的,没法写,只能读。

楼主:
通过Bin返汇编,修改程序,读取一个固定的假lD,这个有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Bin返汇编,修改程序,读取一个固定的假lD,这个有招吗?

那就不是ID了,那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ID了,那是**程序

解密来说,破修改STM32的ID难度大,还是根据BIN修改程序的难度大?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18700-1-1.html

STM32 ** : 1、STM32 程序没办法读出来(他们直接把 IC 芯片开盖,这边要 13.5W)
                    2、要是使用了 ID 加密的 (提供修改 ID 的烧写工具 另外付费5W-10W)
                    ID 既然可以被修改????
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楼主:
引用某版主的话,“本帖最后由 香水城 于 2011-2-11 15:02 编辑

其实11楼说的是对的:唯一ID就是在Bootloader所在的区域,从手册中给出的地址范围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Bootloader所在的区域是一块Flash区,以前的帖子中也有过讨论,这个Flash区的烧写方法是不公开的,也就是如54楼所说、41楼所猜测的,是可以在ST的工厂中被修改。“”

网友C:
不能修改,只能读取

网友A:
看来什么都不安全啊

网友D:
即使可以单台被修改掉,受制于成本,也不可以批量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可以单台被修改掉,受制于成本,也不可以批量修改的。

估计,如果单台被修改,就容易批量修改。跟原厂出厂时写入ID没有什么两样吧

网友E:
破修改STM32的ID难度大,还是根据BIN修改程序的难度大

貌似哪种都不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哪种都不简单吧

淘宝上打听了一下,2W块钱,不知道真的假的。他的思路好像是通过分析汇编,绕开读取ID。

网友F:
一般的**是修改BIN绕过ID验证的阶段。
你费劲巴拉的做加密算法来验证防**,人家直接跳过验证判断的相关语句就可以了。

所以防**不能仅仅开机就进行验证,要在几个不同条件下分别进入验证,且不同地方的验证要分成不同的子函数来处理,增加**难度。

网友G:
只能读取的吧

网友H:
采用多种加密,要非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