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带容性负载大小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8-03-20):
主管叫网开关电源的输出一直并电容,直到输出电压振荡,但是加到39.6mF,它都不振荡,但是它说明书上说最大的容性负载为10000uF。

想问下论坛的大神们
1.是不是输出滤波电容C加越大,冲击电流就越大,对于供电线路来说,由于在强电流脉冲的极短期间线路上会产生较大的压降(对于内阻较大的供电线路尤为显著)使供电线路的电压波形产生畸变,可以这么理解吗?

2.但是电容在接通瞬间不是应该是短路吗,冲击电流至于电源内阻有关呢?
谢谢!!
3,“带容性负载时,采用CR模式进行测试”,为什么还要在带CR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了,想了很久还是没想通。。。

容性负载

容性负载

网友A:
回覆
1. C越大,說明他的容性大,容性大,則對於充飽此容性要的時間長,若輸出電流被限制在一個範圍,此時啟動時間會很長,或者說啟動不了。因為瞬間電流抽載大。
2. 瞬間由於電容的電壓不能突變。 類似於短路狀態,這個和內阻有一定關係。 但是和你的輸出有關係。
3. 如果用CC或CV模式測試時,由於電容的瞬間抽載很大,CC測試時,會類似測試短路的抽載。若輸出電流可支持,則OK, 若不支持這麼大電流就會振盪。 CV也一樣,CV瞬間給的電流無法加起。 CR可模擬終端的載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