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CAN接口EMC设计

楼主(2018-03-20):
大家好!如果PCB板的地没有与地平面连接,在CAN总线接口的共模电感两端增加对PCB板地的电容,EMC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A:
”如果PCB板的地没有与地平面连接“ 这句话没有理解什么意思  这个地平面指的是哪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板的地没有与地平面连接“ 这句话没有理解什么意思  这个地平面指的是哪个地? ...

PCB板在实际使用时,PCB的地没有连接到金属外壳。在做传导骚扰实验时,PCB板地也没有与接地平板连接。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板卡上的地有多大,不过太小可能会对其它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板卡上的地有多大,不过太小可能会对其它信号产生影响。

“板卡上的地有多大”是指什么,是指PCB板地的面积吗?如果PCB板的地本身就是一个骚扰源,在CAN总线和PCB地之间增加电容,噪声会不会通过电容耦合到CAN总线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卡上的地有多大”是指什么,是指PCB板地的面积吗?如果PCB板的地本身就是一个骚扰源,在CAN总线和PCB ...

是的  只有很大的铜皮才能消耗脉冲电能啊。
如果你怀疑地的干扰,是不是可以不接啊  因为can是差分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只有很大的铜皮才能消耗脉冲电能啊。
如果你怀疑地的干扰,是不是可以不接啊  因为can是差分信号啊 ...

板子是4层板,中间是电源层和地。表面空余的位置也敷铜了的。在对CAN总线做传导骚扰的实验时,去掉共模电感两端的电容效果还好一些,然后我把CAN总线单独引出来测试,效果还会更好。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在CAN共模电感的后端也敷了铜(敷铜为PCB地),PCB地的噪声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总线上去,导致结果变差。但是在通讯过程中测试,峰值还是会超标。

网友C(2021-11-11):
引用 楼主:
板子是4层板,中间是电源层和地。表面空余的位置也敷铜了的。在对CAN总线做传导骚扰的实验时,去掉共模电 ...

共模电感的前端和后端要隔离好,不能有大面积的铜皮跨过,否则共模电流会通过铜皮的寄生电容流出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