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用FPGA解析DISPLAYPORT的AUX信号

楼主(2018-03-20):
(无正文)

网友A:
AUX貌似只能解析低速的,高速的好像不行

楼主:
我就是解低速的

网友A:
要是低速的外围就按照一般的dp芯片的接法应该就行,然后fpga设置成差分输入输出。
想保险点的话把AUX+和AUX-通过电阻再连接到fpga的其他端口上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1-02):
求FPGA解析DISPLAY PORT 的AUX信号的相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