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nON编译器“C/C++”错误问题

楼主(2018-03-20):
1.没有把编译器安装在C盘,一般把他安装在默认的C盘路径下;

2.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冲突,如“”指针型+整型+字符型=???“”这样的运算。

个人经验,纯属班门弄斧,请各位斧正,顿首,顿首!

网友A:
看看picc8的编译器注意事项,和标准c还是有区别的,指针应该也是不支持的。

网友A:
准确的说,看了看官方的手册,不支持函数指针,也没说不支持指针。但总的来说,不要用太复杂的指针操作,应该是和编译器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