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sual studio 2017生成软件为什么会被某杀毒软件误认为是病毒

楼主(2018-03-20):
对于新手的我都不知所措,想问下这里高手有何高见。

网友A:
这个**说的比较清楚https://www.guokr.com/question/493172/
建议把杀毒软件卸载了,只用微软防火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比较清楚https://www.guokr.com/question/493172/
建议把杀毒软件卸载了,只用微软防火墙就好 ...

情况是这样的在有visual studio在的电脑里,杀毒软件就不会认为病毒或可疑文件,但是在没visual studio 2017的电脑里杀毒软件,杀毒软件就会隔离。也就是说自己的电脑能用,分享给别人就出现问题。试想别人还敢用吗?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杀毒软件在没有visual studio 2017时接受生成的软件。而不是把杀毒软件卸载了。我 个人觉得你的方法可行,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在有visual studio在的电脑里,杀毒软件就不会认为病毒或可疑文件,但是在没visual studio 2 ...

杀毒软件对可疑文件的识别,除了特征库,还用到软件的行为识别。
你的程序里是不是有些敏感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对可疑文件的识别,除了特征库,还用到软件的行为识别。
你的程序里是不是有些敏感的行为? ...

我补充一点,虽然杀毒软件隔离了文件,但是可恢复到杀毒软件的信用区,只有这样杀毒软件才不会对信用区内文件下手。程序是自己写上的,也不会有敏感的行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一点,虽然杀毒软件隔离了文件,但是可恢复到杀毒软件的信用区,只有这样杀毒软件才不会对信用区内 ...

杀毒软件隔离的文件都可以手动恢复到信用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毒软件隔离的文件都可以手动恢复到信用区吧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