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超新菜鸟问题】使用三极管和继电器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18-03-20):
3楼有个画的很乱来的电路图…………我买了个水桶抽水器,可以把水壶放在上面的,在我买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个自动计量版,所以我买了普通的抽水版本 所以加个定时功能

通过STC15F104W的P3.3脚连接PNP的三极管(电阻是1K 10K页试过),然后连接5V继电器。  5V继电器正常工作 可以听到吸合,给手机充电啊 带动Orange_Pi啊都没问题(Orangepi用针脚供电的话必须5V) 点亮二极管LED的话会很亮……可是带不动这个电机

奇怪的是……这个电机用的是18650的电池 加一个小板子(上面写着4V 经测试也是4V)

我就直接用推挽(应该是好用 LED比不用推挽亮多了 也许我该有个万用表了),但是还是带不动电机……这电机就是不转…… 接他的18650就转…… 神奇了……

求各位前辈帮忙看看问题在哪个环节

网友A:
请上电路图,我觉得用NPN管来做比较好。

网友B:
电机不是直流电机吧,是PWM驱动的吧

楼主:
树莓派刚转过来的 要不是要控制它我都不玩单片机 所以电气知识………………0……

所以勉强画了个这样的图 不知道各位大神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
我买书了 我会慢慢学的 电子基础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可是……现在咋整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树莓派刚转过来的 要不是要控制它我都不玩单片机 所以电气知识………………0……
5555555555555555555555 ...

看你画的乱七八糟的,明显有问题。试试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画的乱七八糟的,明显有问题。试试这样,,,

好的 那个……为什么单片机的1脚和2脚要接电啊

网友D:
三极管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个……为什么单片机的1脚和2脚要接电啊

单片机不接电源怎么工作啊,
电源不是1脚和2脚,,是2脚和4脚,,
没用过这款单片机,,查了datasheet ,,2脚是VCC,4脚是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怎么工作的呢?

P3.3输出高电平,三极管CE导通,继电器吸合;反之,三极管CE截止,继电器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3.3输出高电平,三极管CE导通,继电器吸合;反之,三极管CE截止,继电器断开 ...

2脚电源,4脚地,要搞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脚电源,4脚地,要搞对

看我8楼回复,2脚VCC,4脚GND,,没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我8楼回复,2脚VCC,4脚GND,,没毛病

参考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

这不是一样吗?继电器驱动电压不同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一样吗?继电器驱动电压不同而已。

电机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这得问楼主,,,,
话说楼主哪去了?不见回复也不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问楼主,,,,
话说楼主哪去了?不见回复也不结贴,,,

出差了 才死回来55555

带了万用表回来了 电流严重不够呀。。。从继电器出来的电流怎么才不到20ma呀。。。那个抽水机要0.6A才能驱动5555  这不科学呀。。。。继电器的顶端接的是能驱动电机的负极。。。线圈A正 B是通过三极管的IO 常关是电机的负极 电机的正极是电池的  继电器 吸合没问题 可是电流怎么会这么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出差了 才死回来55555

带了万用表回来了 电流严重不够呀。。。从继电器出来的电流怎么才不到20ma呀。。。那个抽水机要0.6A才能驱动5555  这不科学呀。。。。继电器的顶端接的是能驱动电机的负极。。。线圈A正 B是通过三极管的IO 常关是电机的负极 电机的正极是电池的  继电器 吸合没问题 可是电流怎么会这么小呢。。。

网友E(2018-05-15):
引用 网友C:
看你画的乱七八糟的,明显有问题。试试这样,,,

这个应该没问题,他那电机接个三极管发射极,电压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