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帮忙找出问题

楼主(2018-03-20):
这个是一个控制器的电源板,该控制器已经投入使用1年多了  目前接到部分的客户退回来的。全部的问题都集中在图片中用红色标记的变压器引脚上。都是该变压器的漆包线和引脚脱离,拆开发现引脚有烧焦的痕迹导致漆包线与引脚脱开致使隔离变压器没工作。图片中L标识的为火线N标识的为零线。其他的负载为感性负载小功率。客户集中过来的出现问题的都是这个电源板上隔离变压器与漆包线烧断,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一下。

xch
@xch :或者加屏蔽罩
xch
变压器旁边选用的继电器改密封的可能可以缓解
xch
看照片像击穿了.周边焊点均有高温氧化痕迹. 你这PCB开槽很奇葩,开到关键地方就结束了. 继电器很容易打火.引起周边空气绝缘下降.PCB另外一面?

网友A:
是PCB焊点过热脱焊还是变压器内部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CB焊点过热脱焊还是变压器内部烧断?

变压器的漆包线拆开都是正常的,就是漆包线与引脚连接处断开并且有烧焦的痕迹。有的是整个焊点都有烧焦发黑的痕迹,还有的就是焊点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CB焊点过热脱焊还是变压器内部烧断?

标记错了,是右边的火线的那个焊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漆包线拆开都是正常的,就是漆包线与引脚连接处断开并且有烧焦的痕迹。有的是整个焊点都有烧焦发 ...

你的意思是变压器引脚与内部绕组漆包线脱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记错了,是右边的火线的那个焊点

说清楚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具体位置。

变压器漆包线的落与骨架上的引脚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漆包线的落与骨架上的引脚断开

如果是内部烧断,说明是过流所致,电路设计或器件选择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漆包线拆开都是正常的,就是漆包线与引脚连接处断开并且有烧焦的痕迹。有的是整个焊点都有烧焦发 ...

焊点太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内部烧断,说明是过流所致,电路设计或器件选择有问题。

不是内部烧断,都是变压器漆包线固定到骨架上的引脚这边断掉,漆包线内部都没问题(给变压器厂商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内部烧断,都是变压器漆包线固定到骨架上的引脚这边断掉,漆包线内部都没问题(给变压器厂商拆开) ...

说的设计变压器内部不是线包内部,体育老师是不是又躺枪了?

楼主:
有改版的加大焊点的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设计变压器内部不是线包内部,体育老师是不是又躺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改版的加大焊点的也是一样

内部断跟焊盘无关,漆包线过流,温度最高的地方就是与引脚连接处,那里散热差,焊点的焊锡电阻率相对又较高,所以过流的话,那里最容易烧断。
老老实实先检查设计,如果确认无误,那么根据设计选择合适规格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设计变压器内部不是线包内部,体育老师是不是又躺枪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致使,因为同样的设备上使用有一些都正常使用了很久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致使,因为同样的设备上使用有一些都正常使用了很久没毛病
...

不是都让你去检查设计了么?没有相关信息,别人怎么可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断跟焊盘无关,漆包线过流,温度最高的地方就是与引脚连接处,那里散热差,焊点的焊锡电阻率相对又较 ...

嗯,谢谢,这只变压器是3W的,而负载就在1.2W以内。烧断的有的连引脚都已经松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只变压器是3W的,而负载就在1.2W以内。烧断的有的连引脚都已经松动 ...

要考虑瞬态负载的,只认平均负载可不行。

网友C:
我估计是你变压器设计不合理,零火线间距点太小,爬弧了.
你这个变压器引脚还有空的,完全有余地拿一个空脚做间隔的.

网友B:
这样看,有空气打火,开空气隙,刷三防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有空气打火,开空气隙,刷三防漆即可。

大概有2.3MM间距

网友D:
是否使用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瞬态负载的,只认平均负载可不行。

负载就是3只继电器12V的然后就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使用焊锡膏?

加工商不是使用焊锡膏,使用免洗助焊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就是3只继电器12V的然后就是MCU

还是给出具体电路吧。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打火了,跟那个烧焦的焊点最近的继电器的负载是不是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打火了,跟那个烧焦的焊点最近的继电器的负载是不是感性负载? ...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有空气打火,开空气隙,刷三防漆即可。

现在有问题的气隙不开直接刷三防漆可以缓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问题的气隙不开直接刷三防漆可以缓解吗

变压器底部你没法刷三防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底部你没法刷三防漆啊。

所以还是得开气隙,我想试一下不修改的条件下怎么测试才能导致像这样问题出现。负载是电磁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得开气隙,我想试一下不修改的条件下怎么测试才能导致像这样问题出现。负载是电磁阀 ...

接上电磁阀,按照电磁阀允许的最高频率,反复通断测试。必要时适当抬高电源电压,比如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电磁阀,按照电磁阀允许的最高频率,反复通断测试。必要时适当抬高电源电压,比如250V ...

嗯 我现在就是将电压升到240 接电磁阀顺便也并联一个风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我现在就是将电压升到240 接电磁阀顺便也并联一个风机

新板子比较干净,不容易试出来,要有点灰尘,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问题的气隙不开直接刷三防漆可以缓解吗

先板子洗干净,干了,再刷三防,应可以的。还有防漏感的消耗电路网络工作正常吗?继电器负载的触点防过压阻容网络有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板子比较干净,不容易试出来,要有点灰尘,湿度

我是用出问题的板进行测试

网友B:
是开关电源的初级漏感能量引发高压打火,还是同时经过L的感性负载引发的过压,这是二种不同的原因。加三防是治表的方法,治本还是要加保护网络。如果厂内无负载测试没有问题,那肯定感性负载引发的,要进行泄压,加阻容网络。看板子没有加啊。也可以要求客外部加。

网友B:
应是负载功率大,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开关电源的初级漏感能量引发高压打火,还是同时经过L的感性负载引发的过压,这是二种不同的原因。加三防 ...

厂内有测试,都是测试没问题再发出去,到客户现场有的是使用几个小时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内有测试,都是测试没问题再发出去,到客户现场有的是使用几个小时就出问题了 ...

跟客现埸一样的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客现埸一样的负载吗?

客户用我们的设备过去没有动过什么,就是通电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用我们的设备过去没有动过什么,就是通电使用

再简单的方法,借客的设备接起来运行,能重现就有克服难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简单的方法,借客的设备接起来运行,能重现就有克服难题的方法。

从新发一个给客户换上去有的没问题,有的还是一样

网友F:
就是所谓的爬电距离的问题吧。
L和N直接2.3mm,按照GB9706.1是短了。

也许是电路板不干净,另外感性负载断开后的反向电压。

关注~

网友G:
肯定是接触点电阻大了,把漆包线去漆长一些,再一起焊入焊点

网友H:
单面板,焊点和变压器接触的太少,引起的发热,氧化,进而接触不良,电阻变大,最终烧掉    解决办法:这个地方开阻焊层天窗,或者改成双面板,或是加大铜皮和管脚的接触面积.

网友I:
看情况与电气间隙有关,变压器一次侧线很细,3w的变压器一次侧也就0.05的线左,为了保证焊接工艺一般出线的地方都是多股绕线,就算过电流引发的也不会断焊接的地方

网友J:
由于变压器受到强力震动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情况与电气间隙有关,变压器一次侧线很细,3w的变压器一次侧也就0.05的线左,为了保证焊接工艺一般出线的 ...

变压器出线是多股绕线,同时断裂的就是多股出线跟引脚焊接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由于变压器受到强力震动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的

这个我也有怀疑过,加工商加工插件是用高速切割机切割的,刀片都有磨损。但是有问题的变压器回来我将变压器补焊后正常,返回客户那边依然又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面板,焊点和变压器接触的太少,引起的发热,氧化,进而接触不良,电阻变大,最终烧掉    解决办法:这个地方开 ...

这个我尝试过了,就是将阻焊挂掉用焊锡来补,依然出现

网友K:
可能跟工作环境有关,现场电源中有某种高频波,在板子产生谐振。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L:
因为有好的,只能解释为变压器绕制时引脚那块有的没处理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怀疑过,加工商加工插件是用高速切割机切割的,刀片都有磨损。但是有问题的变压器回来我将变压 ...

是不是客户那边的工作环境导致的

网友M:
由于变压器引脚助焊性不好造成虚焊,工作时虚焊处过热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客户那边的工作环境导致的

这个我也觉得,但是不只是一个客户,所以还是要解决产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由于变压器引脚助焊性不好造成虚焊,工作时虚焊处过热导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按理说自己修复补焊的应该不会再次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按理说自己修复补焊的应该不会再次出现这种状况。

问题是你补焊时并没有对变压器焊脚做认真清洁处理,以至于原来的氧化层还存在再补焊也没有用,你认真对焊脚做清洁,焊时加助焊剂焊结实是不会再有问题的。你把有问题的焊脚用放大镜看焊脚绝对没焊透。

网友N:
变压器厂家没有把线焊好,看看那里,自己补补

网友O: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走线上还加焊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走线上还加焊锡呢

开窗加大走电流和扇热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P:
感觉你这继电器都没有续流二极管保护,直接控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觉你这继电器都没有续流二极管保护,直接控制啦?

有续流二极管,放在控制板上边

网友Q:
现在找到问题了吗?我认为是单层电路板中间孔无金属层,变压器管脚与PCB布线之间连接出太少,不是加锡不够,是根本无法足够加锡导致的虚焊,

网友R:
感觉还是LN爬电距离不够引起的,LN到管脚处为什么不开槽了

网友S:
看了上面大神们的讨论,个人愚见:有没有可能是“励磁涌流”导致的,楼主可以在L线上串联一个NTC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