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各位大神 ,运放问题。

楼主(2018-03-21):
原理图加的是UN_1是2.2V  UP_2是2.5V。WE是超级小的电流信号
实测UN_1是2.5V,UP_2是2.5V.输出是小信号放大后搭载在2.5V上。
无法理解,UN_1是2.2V为什么还可以正常放大。求教,困扰好几天了
图2是电源分压。

网友A:
UN_1并不是2.2V!!!!那只是你想象的。
如果运放还工作于线性区,UN_1就必定与U_P2等!
如果WE悬空(即输入电流为0)、J2跳在1、2端,R10会为UN_1这个节点提供约-0.3uA的电流,
输出端的电压将是2.545V,相对于2V5的电压约45mV。

另外R13完全没有精度要求,而R17呢,你在地球上根本找不到符合你标称要求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_1并不是2.2V!!!!那只是你想象的。
如果运放还工作于线性区,UN_1就必定与U_P2等!
如果WE悬空(即输 ...

大哥  厉害了。小弟还有几个问题,按我的理解来说。UN1肯定是一个2.5V,不然肯定会饱和,这个2.5是谁提供呢?还有 您那个2.545v是怎么算的,实际真的就是这个数。
膜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厉害了。小弟还有几个问题,按我的理解来说。UN1肯定是一个2.5V,不然肯定会饱和,这个2.5是谁提供 ...

UN_1的2.5V是由反馈形成的。运放电路工作于线性区时,不是有“虚短”、“虚断”的概念吗?

2.545V = 2.5V + 45mV;
2.5V = U_P2 = 2V5;
45mV =[ 2.5V * 30k / (220k + 30k)] / 1M * (100k + 47k).
大概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