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转直流0~1200V可调输出 1mA电路

楼主(2018-03-21):
坛子里的大神们,谁做过直流12V转直流0~1200V可调输出 1mA电路,请指点一二,目的是想给光电倍增管供电,我看了人家的产品是有个小型的变压器,无奈不让碰那个设备,请坛子里有经验的大神赐教,最好有成熟的方案,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我看了人家的产品是有个小型的变压器,无奈不让碰那个设备”
不用变压器,不是做不出来,但成本要比使用变压器高百倍。

网友B:
拆个电蚊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人家的产品是有个小型的变压器,无奈不让碰那个设备”
不用变压器,不是做不出来,但成本要比使用 ...

您好,大神,能否赐教一下怎么做呢?我们也想用变压器来做,能做出那个样机的升压方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电蚊拍看看

您好T叔,电蚊拍上有这个高压?能否讲一下这个升压的实现原理及主要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大神,能否赐教一下怎么做呢?我们也想用变压器来做,能做出那个样机的升压方案就行 ...

变压器构造相当简单,无非一个原边绕组一个副边绕组,要升高电压,副边绕组多绕就是。当然,绕法还是有些讲究的、1200V电压,对绝缘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不过,输出电流仅1mA,直流输出功率仅1.2W,这个变压器体积不大。如老tyw所说,拆个电蚊拍看看。
倒是直流可调输出,需要下一番功夫。顺便说一句:从零开始可调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T叔,电蚊拍上有这个高压?能否讲一下这个升压的实现原理及主要的元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构造相当简单,无非一个原边绕组一个副边绕组,要升高电压,副边绕组多绕就是。当然,绕法还是有些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搜集整理.pdf (1.61 MB, 下载 ...

谢T书。我研究一下这些资料。

网友C:
反激下从零开始可行,不过在隔离输出时要两个变压器或两路独立的电源,用运放控制PWM,反馈后作为一个可以输出1200V的运放,直接放大输入的调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