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有直接图片转ARGB1555格式的软件吗?

楼主(2018-03-21):
img2lcd.exe这些软件都不能直接生成ARGB1555格式的C语言数组,求推荐,谢谢!

网友A:
没有吧,这个格式是字幕用的吧,不是用图的。s

网友A:
如果有,你下载个Photoshop看看,有没有另存为这个格式的选项。

网友A:
我百度查的是只有Photoshop好像有这个功能,你试试啊

网友A:
我没安装那个软件,不会玩。

网友B:
PS貌似是支持格式最多的图片处理软件

楼主:
PS不能生成数组格式的C语言文件吧,我是用于ARM驱动RGB屏幕显示的。

网友C:
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