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STM32F10x单片机的编程器设计

楼主(2018-03-21):
用于STM32F10x单片机的编程器设计

1、STM32F101R8主要特性
  STM32F10x系列是ST公司推出的基于ARM最新架构Cortex-M3内核的MCU。集成了存储器、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电路,DMA控制器,模数/数模转换器,快速IO口,多功能定时器及各种通讯端口。
  2、编程器硬件设计
  编程器通过串口或其它通讯口与配套工具软件通讯,实现对芯片的联机编程。脱机时则通过按键控制对芯片的编程。
  编程器产生芯片所需的工作和编程电压,并根据需要控制所有电压的开启和关闭。同时,利用主控制器内部多通道ADC检测供电电压和编程电压,一旦电压发生异常即关断系统。
  指示灯编程器用主控制器高驱动能力口线直接控制指示灯的开关,指示编程器的各种工作状态。
  通过编程接口对OTP芯片编程,同时还供给芯片工作时钟,检测芯片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STM32F101R8的应用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STM32F应用连接图
  其中,CLK提供OTP芯片工作时钟;AD0 ~ AD4共5路电压输入,用于检测系统的工作电源和编程电压;f1_TST和f2_TST则用于检测OTP芯片的内部振荡器频率。RXD、TXD是编程器和上位机之间的通讯接口(UART),SCL和SDA是STM32F10x和OTP芯片之间的通讯接口(I2C,亦可用SPI等)。
  L1、L2、L3连接到指示灯,BEEP连接到蜂鸣器,KEY连接到脱机编程按键。其余引脚控制编程电压和编程接口的开关。
  3、编程器软件设计
  3.1 主流程
  软件主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 软件主流程图
  主流程看起来非常简单,因为程序充分利用了STM32F10x强大的中断能力。
  3.2 ADC、DMA和TIM的设计
  在上图的主循环中,没有对ADC的任何处理,这是因为程序采用了定时启动ADC、用DMA自动读取ADC的采样数据、并在DMA中断中处理ADC数据的方法。采用这种工作方式,只需要在初始化过程中正确设置ADC、DMA和定时器即可,其它都在相应的ISR中完成。
  DMA1通道1连接到ADC,配置如下:外设基地址是ADC1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存储器基地址是开辟的缓冲区首地址,数据源是外设,数据目的是缓冲区,缓冲区大小为5个单元,外设地址不自动增量而存储器地址则自动增量,数据均为半字,循环模式,高优先级,传输完成产生中断。
  ADC设置为扫描模式,数据右对齐,软件触发转换,共5个通道,最大采样时间,且在开机复位后校准一次。
  用TIM2 CH2控制ADC定时转换。定时器配置为计数时钟1MHz,CH2为输出比较模式,定时中断。
  每当产生TIM2 CC2中断,就启动ADC1按既定顺序对所有通道转换一次,DMA则自动保存每个通道的转换结果。当所有通道转换完毕,DMA产生中断,在此中断中处理数据。本案采用了如下方法:每3次数据中取中值,每8个中值再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转换结果,并据此判断各电压是否正常。
  3.3 用PWM方式产生OTP芯片的工作时钟
  本案编程器提供给OTP单片机的是2MHz的工作时钟(其它频率也可)。本案利用TIM的PWM功能输出一个2MHz的方波。
  TIM4的计数时钟为36MHz,CH4设置为PWM1模式。设置完成、启动TIM4后无需其它代码即可在相应引脚上输出时钟信号,并可控制其启动和停止。。
  3.4 频率检测
  本案采用主控制器内部的SySTick产生1s中断,并配合另一个定时器计数OTP单片机的频率输出。因为STM32F10x的工作主频很高,因此可以很准确地检测OTP单片机的内部振荡频率。

楼主:


网友A:
编程器通过串口或其它通讯口与配套工具软件通讯,实现对芯片的联机编程。脱机时则通过按键控制对芯片的编程。

网友B:
编程器产生芯片所需的工作和编程电压,并根据需要控制所有电压的开启和关闭。同时,利用主控制器内部多通道ADC检测供电电压和编程电压,一旦电压发生异常即关断系统。

网友B:
指示灯编程器用主控制器高驱动能力口线直接控制指示灯的开关,指示编程器的各种工作状态。

网友B:
编程器产生芯片所需的工作和编程电压,并根据需要控制所有电压的开启和关闭。同时,利用主控制器内部多通道ADC检测供电电压和编程电压,一旦电压发生异常即关断系统。这一点也很关键的

网友C(2020-09-07):
只有开头吗?继续研究会学到很多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