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8-03-21):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O 引言
电机控制在监控器材、医疗器械、电动阀门、电动窗帘、家用电器、旋转灯具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设计一款可控性好、精度高的电机控制系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本文介绍的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电机控制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在按键的操作下对时间进行设定,控制电机的转动,对工作状态及时间进行显示。

1 设计方案说明
该系统先通过按键对电机的正、反向(即顺时针、逆时针)转动时间分别设置,时间显示在LCD上,格式为时:分:秒(通过改变程序可以选择不同的格式)。采用倒计时方式,正向时间完毕,立刻开始反向转动时间计时,反向时间结束,自动恢复到初始设定的时间。
时间设定完成后,按下开始键,正向转动时间开始计时,电机工作指示灯闪烁,正向转动指示灯亮,同时电机正向转动;正向时间完毕,反向时间开始计时,正向转动指示灯熄灭,反向转动指示灯亮,同时电机反向转动。
按下停止键,时间停止计时,电机停止工作,工作指示灯熄灭。
系统采用的电机为60TDY-11可逆永磁电机,其内部采用两组绕组,用电容实现定向旋转,通过改变电容和电机输出引线的接法,能够可靠地实现电机定向旋转并控制旋转方向。
2 硬件电路设计
整个系统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

2.1 按键输入和控制电路设计
按键输入电路采用6个按键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P2.0~P2.5口,作为控制信号的输入。按下K0键,系统进入时间设定模式,连续按下K0键可以选择对不同的时间单位进行设置,通过K1,K2键对时间进行加1或减1。按下K3键退出时间设定模式,K4,K5键分别为启动和停止键。
电机控制电路的控制芯片采用ATMEL公司的AT89S52,它有8 KB FLASH,256 B RAM,32位I/O口线,看门狗定时器,两个数据指针,三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6向量2级中断结构,全双工串行口,片内晶振及时钟电路。其内部资源丰富、性价比高,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PO.O~P0.2作为三个工作指示灯的控制信号输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P1.0~P1.2为液晶显示器的控制信号输出;P3.0~P3.1分别是控制电机正反向转动的控制信号输出。
2.2 LCD显示电路设计
显示部分采用的是12864液晶,控制器是ST7920,这种控制器带中文字库,去除了编制字库的麻烦,该控制器的液晶还支持画图方式。该类液晶支持68时序8位和4位并口以及串口。ST7920的时钟SCLK有独立的操作时序,当多个连续的指令需要被送入时,需要考虑指令执行时间。
一个完整的串行传输周期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送入启动字节,送入五个连续的“1”用来启动一个周期,此时传输计数被重置,并且串行传输被同步。紧接的两个为制定传输方向(RW,确定读还是写)和传输性质(RS,确定是命令寄存器还是数据寄存器),最后的第八位是一个“O”。
本设计中PSB引脚接地,选择串口工作模式,CS高电平有效,只用两根线SID和SCLK即可完成数据传输。
2.3 电机及驱动电路设计
60TDY-11电机工作电压为220 V交流电,而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为5 V,因此电机需要一个驱动电路,采用继电器来作为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

本次设计中继电器采用的是HUIGANG HRS2H-S-DC-12V型,SN74LS07N作为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低电平输入有效,继电器还需要并联二极管电路,主要是为了保护SN74LS07N。当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迅速减小时,线圈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使晶体管被击穿,并联上二极管后,即可将线圈的自感电动势钳位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P3.0低电平时,继电器1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电机正向电路导通,开始正向转动。P3.1同理,P3.0和P3.1不可同时为低电平。

3 软件设计
3.1 程序说明
在KeilμVision 3 IDE中进行程序的设计开发,用C语言编写。KeilμVision 3集成开发环境是Keil Soltware开发的基于80C51内核的微处理器软件开发平台,可以完成从工程建立到管理、编译、链接、目标代码的生成、软件仿真、硬件仿真等完整的开发流程,尤其是C编译工具在产生代码的准确性和效率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支持所有的Keil 80C51的工具软件,包括C51编译器、宏汇编器、链接器器/定位器和目标文件至Hex格式转换器。鉴于此,选择其为程序开发环境。
系统程序由主程序、中断处理子程序、按键处理程序以及显示子程序等组成。对时间计时采用定时器定时中断产生,没有选择用软件延时的方式,这样不占用CPU的时间。定时器T0产生50 ms定时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有一个计数器,每产生20次中断,有一个1秒计数。按键扫描采用单个按键的扫描,有相应的按键处理子程序,程序中包括按键去抖动,按键的键后处理,去抖动采用延时去抖法。显示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被调用对时间进行实时显示。
3.2 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2所示,主要完成系统的初始化、按键扫描、显示程序及其他子程序调用等功能。
初始化时关闭定时中断,P0.O~P0.2口输出高电平,状态指示灯熄灭,P3.0~P3.1口输出高电平电机停止转动,对LCD初始化显示,显示4行信息,2行显示时间,格式为时:分:秒,另外2行为时间的说明文字。将所有的初始化功能写成一个子程序,主程序只需调用它即可完成系统初始化。初始化完成之后,扫描按键,如有按键按下,调用相应的处理程序。时间设定键按下时,被选中的时间单位将会不断的闪烁,区别于其他没有被设置的时间单位,通过K1,K2键对时间进行改动,按下K3键退出时间设定。开始键被按下时,开启定时中断,LCD显示时间开始倒计时,PO.1口输出低电平,正向转动指示灯亮,P3.0输出低电平,电机开始正向转动,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控制PO.0口输出电平,使正常工作指示灯1 s闪烁一次。停止键被按下时,P3.O~P3.1输出高电平,电机停止转动,P0.0~P0.2输出高电平,状态指示灯熄灭,关闭定时中断,停止计数。正向转动时间结束时,反向转动开始倒计时,P3.O输出高电平,P3.1输出低电平,电机反向转动,P0.1输出高电平,PO.2输出低电平,正向转动指示灯熄灭,反向转动指示灯亮。显示程序实时将时间的变化在LCD上显示。

4 结语
该系统经实际运行,可以满足在功能键的操作下对时间进行设定,控制电机的启动、正反向转动、停止,状态指示灯正确显示工作状态,LCD正常的显示了时间。
本系统将应用于一个阀门的自动打开闭合装置,正向转动时阀门打开,反向转动时,阀门关闭,实现对液体流量的控制,具体应用时还需要对阀门打开闭合的状态进行检测。

该资料来源于网络。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