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馈回路串联二极管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18-03-21):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是跟随器呢?即使是二极管反向一下仿真的结果仍然是跟随器,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难不成是把二极管当成一个阻值特别大的电阻么

网友A:
二极管特性是个近似指数律,在其“原点”附近展开分析就知道其原因了。

不过,《模拟电路》关心的是电路功能及其实现成本。你这个“跟随器”,用了一个二极管,“功能”上和“成本”上优势何在?

这是瞎用,跟一个高阻值电阻一样,防止反向电压损环输入级吗?

网友B:
完全错误的电路,讨论没有意义。

楼主:
我是看这个电路的……是我断章取义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这个电路的……是我断章取义了么

没有啥断章取义,上面那个图看你输出信号的正负来确定运放工作状态。

网友D:
下面的图是峰值检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图是峰值检波器

能讲一下怎么工作么?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
看不懂啊

网友E:
正峰值检测电路而已,如果状态为0时,正半波时,电容的电压跟随输入电压,一旦从正峰值往下降,导致OP2的环路开环(大环,从OP1输出而来),小环形成,D1导通,D2关闭。C1电压保持不变(实际有漏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这个电路的……是我断章取义了么

   不单1楼,此楼电路也“断章”,1),电容c1应并电阻,2),后运放少了反馈电阻。还是参考oldzhang的10种精密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峰值检测电路而已,如果状态为0时,正半波时,电容的电压跟随输入电压,一旦从正峰值往下降,导致OP2的环 ...

正半波的时候OP2工作是啥样的呢,后级跟随器输出串回来是干嘛的,又是这种串二极管的电路看得一脸蒙蔽……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单1楼,此楼电路也“断章”,1),电容c1应并电阻,2),后运放少了反馈电阻。还是参考oldzhang的10 ...

并联电阻不就把电荷给放光了么,怎么保持峰值啊?oldzhan的10种精密电路是什么,没百度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半波的时候OP2工作是啥样的呢,后级跟随器输出串回来是干嘛的,又是这种串二极管的电路看得一脸蒙蔽… ...

正半波时,D2通,D1断,OP1启一个跟随器作用,在D2通时,形成大环路反馈,形成OP2+=OP2-=OP1-=OP1+=VC1.只要OP2输出电阻足够小,快速对C1充电,然形成大闭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半波的时候OP2工作是啥样的呢,后级跟随器输出串回来是干嘛的,又是这种串二极管的电路看得一脸蒙蔽… ...

后级为何要一极跟随,因为只要电压输出,但不能输出电流,也就是说不能产生电流而改变C1的电压,实际上不用跟随器也可以的,只要电容够大,第一极的输出的内阻够小,能充电很大电流,直流反馈到OP2-同时接负载输出,也可以。这里谈都 没有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E:
没有学明白为何要用跟随器,主要应用埸合:1。前级电路输出弱(不能产生大电流),(BUFF)2。前级要求只传输电压信号,而不能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学明白为何要用跟随器,主要应用埸合:1。前级电路输出弱(不能产生大电流),(BUFF)2。前级要求只传 ...

您好,您说的意思我是否可以按照下面图片的来理解?
反馈回路一旦变得复杂我就不会分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意思我是否可以按照下面图片的来理解?
反馈回路一旦变得复杂我就不会分析了。

负半波时,D2导通,VF6还是正 峰的电压,因为电荷没有放电的通道,D3关闭的。因此,OP2-就是输入电压的电位,输出就是输入电压+VD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半波时,D2导通,VF6还是正 峰的电压,因为电荷没有放电的通道,D3关闭的。因此,OP2-就是输入电压的电 ...

嗯嗯,因为跟随器输出的电流是运放电源供给的嘛,那这样来看的话,D2是不是就没什么用呢(在另一贴看到了您的回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并联电阻不就把电荷给放光了么,怎么保持峰值啊?oldzhan的10种精密电路是什么,没百度到
...

“10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百度,看第8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百度,看第8种。

刚才百度看到了,两个电路不一样,此贴的电路主要是实现电压峰值采样的

@captzs :分析不出那个电路的负半波是怎么工作的,感觉负半波不能工作;在输入负半波时,反馈回来怎么形不成负反馈啊
看这里: “精密整流为何会失真?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8154-1-1.html?fromuid=923990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captzs :有点不理解,也找不到你发的帖了
关于此精密整流电路,以前我发过帖分析过。这里我不参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因为跟随器输出的电流是运放电源供给的嘛,那这样来看的话,D2是不是就没什么用呢(在另一贴看到了 ...

如果取正峰取样,没什么用,但有点用是可以,让第一极永远处在闭环中,可以降低第一极的响应时间,不要从包和态转换到闭环态,如没有的话,第一级输入没有到峰值电压前一直处在包和状态中,状态过渡需要点时间。对慢速信号,可以不要,对高速信号,存在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取正峰取样,没什么用,但有点用是可以,让第一极永远处在闭环中,可以降低第一极的响应时间,不要从 ...

谢谢老师

网友F:
嘴角的好望角 2018-3-23 09:04"分析不出那个电路的负半波是怎么工作的,感觉负半波不能工作;在输入负半波时,反馈回来怎么形不成负反馈啊 "

负半周,运放A输出经Db强反馈而成为跟随器,输出经运放B反向放大,U端输出正半波。(由于Da截止,运放B的+端电压0,就成为增益1的反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嘴角的好望角 2018-3-23 09:04"分析不出那个电路的负半波是怎么工作的,感觉负半波不能工作;在输入负半波 ...

这样跟本帖子的一楼的贴出的电路一样了,二极管反向行程强烈负反馈,这个解释很有些牵强,

网友F:
附件电路一样吗?哪一个可以做负半周的跟随器?

网友F:
首楼电路谁一分析,不小心就掉坑,地板层网友的说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附件电路一样吗?哪一个可以做负半周的跟随器?

这两个都不行吧

网友F:
看来你有做老板的资质,连仿真都不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有做老板的资质,连仿真都不动一下。

这电路我仿真过了,可个人认为仿真不是特别靠谱,因为我从理论上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仿真的结果

K5:已经警告过,不要粘我。如果你有胆,就不用披马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我仿真过了,可个人认为仿真不是特别靠谱,因为我从理论上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仿真的结果 ...

现在不仿真,纯分析。不过正统的东东,由我说会很滑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我仿真过了,可个人认为仿真不是特别靠谱,因为我从理论上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仿真的结果 ...

  说仿真不靠谱的不少,但是具体指出不靠谱和分析不靠谱的原因的不多。仿真设定的模式不可能包括真实电路的全部,还有电脑容量、计算速度也限制仿真的“真实”性,当我们搭建的电路超出它的模式,或者设置的参数不同它的模式,其结果就不靠谱。例如,LC谐振,仿真的L等效电阻等于0,如果不设置相当的电阻,几V的工作电源输出上千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仿真,纯分析。不过正统的东东,由我说会很滑稽。

这么说来是我没表述清楚,我认为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使得输出端无法反馈回-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是我没表述清楚,我认为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使得输出端无法反馈回-端。 ...

   对双运放精密整流的分析是基于oldzhang十种电路的第8种如附件。负半周这样讲你听不进,正半周更不好说,就算了。你自己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对双运放精密整流的分析是基于oldzhang十种电路的第8种如附件。负半周这样讲你听不进,正半周更不好说 ...

关于二极管反馈,附件是网友的论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双运放精密整流的分析是基于oldzhang十种电路的第8种如附件。负半周这样讲你听不进,正半周更不好说 ...

正半波的我很理解,因为输出正电压会由后面的二极管和跟随器行程反馈通路;
但是负半波输出都已经为负值了,没有任何一个二极管是可以正向导通,所以对形成负反馈这一点很不理解

网友F:
原来如此,只是语文问题,现在补习语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半波的我很理解,因为输出正电压会由后面的二极管和跟随器行程反馈通路;
但是负半波输出都已经为负值 ...

在负半周期,D2不导通,第二个运放处于电压中点输出(0V),通过Rf 反馈回第一个运 - 端,在输入负半周期瞬时,运放未输出电压时,D1不导通,当第一个运放瞬时输出为电源负压,那么D1就瞬间导通了,通过Rf 维持了运放的稳定性

楼主一旦分清“正反”与“正负”,应该自己能够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这个电路的……是我断章取义了么

为什么说5楼电路,后运放少了反馈电阻?请看附件紫色标注的负半周电路的工作情况,
如果没有反馈电阻,前运放输出的负半周就直接输出,没有反相成+的馒头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看这个电路的……是我断章取义了么

      为什么说5楼电路的C1必须并电阻?如果不并电阻,一个正半周对电容充电,负半周时,没有放完,下一个正半周就叠加,输出馒头波中轴将逐波抬高,直到正峰峰值(假如要正峰峰值保持,不必这么复杂)。而且电阻值必须合适。参考别人的电路,就不要此电容。

网友H:
是峰值检测电路
正信号时,充电,负的时候保持住,几个周期后,会充满,稳定之后就是一个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负半周期,D2不导通,第二个运放处于电压中点输出(0V),通过Rf 反馈回第一个运 - 端,在输入负半周期 ...

这一步,我是理解了,这样的方向是从运放的负输入端到运放的输出端,而不是从运放的输出端到运放负输入端。后者是肯定的构成负反馈,而前者,也能构成负反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说5楼电路,后运放少了反馈电阻?请看附件紫色标注的负半周电路的工作情况,
如果没有反馈电阻,前 ...

你好,五楼的电路是峰值采样电路,是采集输入信号的最高峰的。

网友F:
    5楼电路要实现正峰峰值保持功能,多余器件太多,有的用错。看附件,不分析,以上分析够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楼电路要实现正峰峰值保持功能,多余器件太多,有的用错。看附件,不分析,以上分析够多了。
...

这个电路是可以食可以。但是如果监测Ua点呀德输入阻抗不够大的话会消耗电容里存储的电荷,导致电压变低。所以后面串一个跟随器可以有效改善

精密整流其实不精密,是内伤,不经跟随器输出都失真,频率低时忽略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在负半周期,D2不导通,第二个运放处于电压中点输出(0V),通过Rf 反馈回第一个运 - 端,在输入负半周期 ...

在负半周期,D2不导通,第二个运放处于电压中点输出(0V)??

第二个op不是输出电容上的电压(正峰值)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意思我是否可以按照下面图片的来理解?
反馈回路一旦变得复杂我就不会分析了。

为什么在输入正半周的时候二极管相当于断路呢,不是应该是输入-0.7吗,OP2可以通过将输出端的电压降到输入-0.7以维持运放同相端与反向端的电压相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