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导致USB下载线和单片机同时损坏?

楼主(2018-03-21):
1、电脑USB→下载器→单片机运行板(单片机运行电源来自于电脑的USB)
2、编程过程中,电脑突然黑屏重启
3、重启后,USB下载线变为不可识别的设备(下载线为USB ASP,ATMEGA8做的那种)
4、更换下载线,重新下载成功,但是单片机未能正确运行下载的程序。
5、更换单片机,重新下载,恢复正常。
6、换回出问题的单片机,故障稳定重现(可以下载,无法运行)
7、示波器测量下载器ATMEGA8晶振,正常起振,频率12MHz正常。
8、RST脚电平正常。

结论:经过这次事件,似乎USB下载器里面的单片机和目标单片机都坏掉了,而且坏得很奇怪。然而电脑自行重启后,目测正常。

如果是电源浪涌,为何其他电脑没有重启,同在一条相线。是学校的机房。
太奇怪了。

楼主:
目标单片机是AT89S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单片机是AT89S52

你没有说明,下载程序时除了USB下载线,电路板通过插头还接其他设备没有。

网友B:
有强电流从板子串进来的情况下可以烧一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下载程序时除了USB下载线,电路板通过插头还接其他设备没有。 ...

没有的,就一个单片机试验箱

楼主:
关键是两块芯片都坏得很奇怪,不发热,晶振仍然起振,但是程序无法运行。一个是ATMEGA8,一个是AT89S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就一个单片机试验箱

是否电脑机壳未接大地,机壳与大地之间有高电压,通过usb传入单片机,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一头接人体,一头接usb外壳量一下电压。

网友C:
用这颗 专用的USB过流保护IC吧! 输出电压过高也可以保护! 断开动作比传统的可恢复保险丝快太多了!
http://item.szlcsc.com/194706.html

网友D:
先把后盖撬下来,如下图所示。以前也用过USB asp,稳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