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同名

楼主(2018-03-21):
C语言中在同一个源文件中,如果函数内部有一个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同名,那一个变量起作用?

网友A:
局部变量啊

楼主:
哦,一时脑子短路了,多谢

网友B:
这个下去的调试下的就知道额

网友C:
怎么定义的?

网友D:
局部变量起作用。

网友E:
你的源代码是什么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在局部函数肯定局部变量的。

网友F:
局部变量起作用的。

网友D:
在函数里面就是最有效的。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关系最近的那个吧

网友G:
还有你将同一个变量定义成两种形式的,是怎么编译通过的?

网友H:
楼上的疑问的确是啊,,这是怎么编译通过的呢?

网友I:
那全局变量怎么变化的,什么作用

网友J:
这个可以整一个程序的调试看看的

网友K:
这个比较简单,容易验证的,理论上是局部变量的数据先被访问的

网友L:
局部会屏蔽全局。

网友M:
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 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网友N:
变量就是局部变量

网友O:
全局变量被屏蔽

网友:
局部变量

网友L:
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网友M: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就在那个循环体内。

网友N:
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

网友:
它们只在函数范围内有效

网友O:
局部变量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