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80 UART单线传输例程

楼主(2018-03-21):
M480 UART单线传输例程

M480 UART单线传输例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啊,有没有介绍。

网友B:
新唐M4系列的芯片
NuMicro® 家族Cortex®-M4核心微控制器 (MCU) 由以下产品系列组成:
M480 系列:192 MHz CPU、高达512 KB双区块 (dual bank) Flash**体、高达160 KB的SRAM **体、支持就地执行 (XIP) 的Quad-SPI界面与16位元I80模式 QVGA LCD。
M481 – 192 MHz PWM、2组200 Mbps SDHC、每秒采样5百万次的ADC及每秒1百万次转换率的DAC。
M482 – USB 2.0 全速device/host/OTG 且内建物理层与1 KB数据缓冲区。
M483 – 2组CAN 2.0B界面、两组USB支持高速 OTG与全速OTG。
M484 – USB 2.0 高速device/host/OTG并内建物理层与4 KB数据缓冲区、USB 2.0 全速device/host/OTG 且内建物理层与1 KB数据缓冲区。
M485 – 硬件加解密引擎包含、AES-256、SHA-512、乱数产生器与2组USB 2.0 device/host/OTG。
M487 – 10/100M 以太网MAC提供RMII/MDC/MDIO接口、硬件加解密引擎、2组CAN 2.0B界面与2组 USB 2.0 device/host/OTG。

网友C:
M480 SPI半双工(Half-Duplex)模式用处为何? 该如何使用?

M480 SPI支持全双工模式与半双工模式,当用户外接SPI通讯装置只需单向接收或传输时,便可使用半双工模式,让未使用到的另一根SPI脚位可以拿去做其他功能使用,让用户在脚位安排上更加弹性。

用户设定HALFDPX (SPIx_CTL[14])寄存器,便可开启半双工模式。透过DATDIR (SPIx_CTL[20])寄存器可以设定SPI传输的方向。另外开启或关闭半双工模式时,会自动去清除TX和RX FIFO内的数据。

网友C:
原来是今年新出的新品,官网没有资料呢,只能搜索到若干培训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唐M4系列的芯片
NuMicro® 家族Cortex®-M4核心微控制器 (MCU) 由以下产品系列组成:
M480 系列:192 MHz ...

官网没找到这个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唐M4系列的芯片
NuMicro® 家族Cortex®-M4核心微控制器 (MCU) 由以下产品系列组成:
M480 系列:192 MHz ...

不好意思看到了,新增的几个,不过还没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