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安装Libero soc11.4遇到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情况是这样的:

安装好了这个软件,然后从官网申请了一个license,根据一些教程,在环境变量里添加了相应的数据。

现在的想象是这样的打开Libero soc v11.4打不开出现这样的图片,请问怎么解决?
请指点一下。

楼主:
然后能打开烧写软件,并且能成功烧写到板子里。

楼主:
不能编写,只能烧写已经完成的。
编写的那个软件打不开。

网友A:
烧录软件FLASHPRO是不需要LICENSE。 现在新版本的LICENSE只支持V11.8以上的版本,V11.4不支持了。所以请下载最新版本V11.8。

正解!看来21IC Actel用户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软件FLASHPRO是不需要LICENSE。 现在新版本的LICENSE只支持V11.8以上的版本,V11.4不支持了。所以请下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A:
烧录软件FLASHPRO是不需要LICENSE。 现在新版本的LICENSE只支持V11.8以上的版本,V11.4不支持了。所以请下 ...

..

买了个开发板然后发现32位系统装不了啊。。

是不是现在的V11.8只能装64位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软件FLASHPRO是不需要LICENSE。 现在新版本的LICENSE只支持V11.8以上的版本,V11.4不支持了。所以请下 ...

还有个问题,IDE和SOC两者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2018-09-20):
现在只支持SOC软件了,单独的IDE现在已经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