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F070F6P6 SW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8-03-21):
刚做了一块小板,使用的是STM32F070F6P6 的芯片,但是现在程序死活下不进去,一直提示 " no target conneted "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stlink没有问题,使用仿真器链接另外的板子可以下载和仿真,试过拉高boot0 ,复位等方法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keil报错

keil报错

单片机管脚分配

单片机管脚分配

下载接口

下载接口

网友A:
MCU的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嗯, 先检查检查 mcu 的连接, 焊接, 供电, 复位等信号正常吗

网友C:
芯片问题,也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D:
SWDIO端口做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先检查检查 mcu 的连接, 焊接, 供电, 复位等信号正常吗

这些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DIO端口做个上拉

这个我试过了,加上拉后会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的提示,这个没有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电源工作不正常?

电源正常,供电管脚都量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问题,也有可能虚焊了;

检查着应该没有虚焊,芯片问题这个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