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NU GCC + KEIL 编译DSP LIB报错,请教?

楼主(2018-03-21):
如下错误 ,请教如何解决???
/CMSIS/DSP/Source/TransformFunctions/arm_bitreversal2.S(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codesect'

网友A:
codesect
这个是不是指令敲错了,没这个指令。

网友A:
是不是少了个ion

网友B:
什么库没包进来吧;

楼主:
这么多错误 信息。。。

网友C:
你是不是用错了启动文件?

针对不同IDE下的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D:
用的是.a 还是.li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错了启动文件?

针对不同IDE下的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CMSIS DSP库啊,,,我看开头
#if   defined ( __CC_ARM )     /* Keil */
    #define CODESECT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define LABEL
#elif defined ( __IASMARM__ )  /* IAR */
    #define CODESECT SECTION `.text`:CODE
    #define PROC
    #define LABEL
    #define ENDP
    #define EXPORT PUBLIC
#elif defined ( __CSMC__ )           /* Cosmic */
        #define        CODESECT        switch .text
        #define THUMB
        #define EXPORT        xdef
        #define PROC        :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define arm_bitreversal_32 _arm_bitreversal_32
#elif defined ( __TI_ARM__ )   /* TI ARM */
    #define THUMB    .thumb
    #define CODESECT .text
    #define EXPORT   .global
    #define PROC     : .asmfunc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endasmfunc
    #define END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 GCC */
    #define THUMB .thumb
    #define CODESECT .section .text
    #define EXPORT .global
    #define PROC :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define END

    .syntax unified
#endif
应该有考虑兼容GCC 语法。。。

网友E:
应该是少了什么文件!

楼主:
单独编译这个文件也不行啊,,,奇怪了。。。头大。

网友F:
用官方例子,修改。

楼主:
NOBODY NOBODY...  看着ECLIPSE就烦,非要用它不可啊。。。

网友G:
在最上面手工定义一个  __GNUC__   看看。

网友H:
指令不对吧

网友H:
可能文件没有添加完整。

网友:
DSP?用CCS开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