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静态输入有100mV,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21):
见原理图,输出部分空载没接东西,IN_I1无输入,静态下IN_I1有100mV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xch
@zhengmero :你用示波器看,万用表不管用, in——i1 还连接啥了?
@xch :去掉也是一样的
xch
c224,c225 可能造成自激振荡了

网友A:
不用太在意这个。
反正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可能性不大,运放选型错误,OPA2227不适合这样的单电源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在意这个。
反正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的可能性不大,运放选型错误,OPA2227不适合这样的单电源应用。 ...

双电源供电改成单电源供电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电源供电改成单电源供电会有哪些影响?

注意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B:
OPA2227适用于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由于器件不是轨到轨,零电位点电压会大于0V

网友C:
IN_I1无输入,静态下IN_I1有100mV的电压???IN_I1无输入,怎么IN_I1又有100mV的电压,是IN_I1P有100MV的输出电压吧?而且测失调输出,你的输入也应该接地啊。。。

网友D:
双电源的运放接单电源,而且同相输入端接地,显然是输出饱和了。可以参考下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和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输入级的不同,一个是用PNP构成的差分输入(双电源),一个是用NPN构成的差分输入(可单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_I1无输入,静态下IN_I1有100mV的电压???IN_I1无输入,怎么IN_I1又有100mV的电压,是IN_I1P有100MV的 ...

确定是IN_I1有100mV电压,IN_I1P输出也有100mV电压,暂时不清楚是哪个影响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电源的运放接单电源,而且同相输入端接地,显然是输出饱和了。可以参考下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和单电源供电的 ...

没有输入也会输出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