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使用DMA直接将RFD接收到的数据传送至U0DBUF

楼主(2018-03-21):
CC2530使用DMA直接将RFD接收到的数据传送至U0DBUF,但是每次只能收到两个字节,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看看。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LED2 P1_1

char rf_rx_buf[128];
extern int i=0;
static uint8  rf_rx_len;
void rf_init()
{
  FRMFILT0  = 0x0C;                 // 静止接收过滤,即接收所有数据包
  TXPOWER   = 0xb5;                 // 发射功率为1dBm
  FREQCTRL  = 0x0B;                 // 选择通道11

  CCACTRL0  = 0xF8;                 // 推荐值 smartRF软件生成
  FSCAL1 =    0x00;
  TXFILTCFG = 0x09;
  AGCCTRL1 =  0x15;
  AGCCTRL2 =  0xFE;
  TXFILTCFG = 0x09;

  RFIRQM0 |= (1<<6);                // 使能RF数据包接收中断
  IEN2 |= (1<<0);                   // 使能RF中断
  MDMTEST1&= 0xff;
  RFST = 0xED;                      // 清除RF接收缓冲区 ISFLUSHRX
  RFST = 0xE3;                      // RF接收使能 ISRXON
}

/******************************************************************/

#pragma bitfields=reversed
typedef struct {
  uint8 SRCADDRH;        //源地址高字节
  uint8 SRCADDRL;        //源地址低字节
  uint8 DESTADDRH;       //目的地址高字节
  uint8 DESTADDRL;       //目的地址低字节
  uint8 VLEN       :3;   //变长传输模式
  uint8 LENH       :5;   //传输长度高字节
  uint8 LENL       :8;   //传输长度低字节
  uint8 WORDSIZE   :1;   //字节传输或字传输
  uint8 TMODE      :2;   //传输模式
  uint8 TRIG       :5;   //触发时间选择
  uint8 SRCINC     :2;   //源地址增量方式选择
  uint8 DESTINC    :2;   //目的地址增量方式选择
  uint8 IRQMASK    :1;   //中断屏蔽位
  uint8 M8         :1;   //字节传输模式时用,8或7bit传输,仅仅适合在字节传输模式下
  uint8 PRIORITY   :2;   //优先级选择
}DMA_DESC;
#pragma bitfields=default

DMA_DESC dmaConfig0;
DMA_DESC dmaConfig1;
#define DATA_AMOUNT 10

/*****************************************************
* CC2530数据手册中对DMA数据结构的介绍,对以下常量赋值
****************************************************/
#define DMA_VLEN_USE_LEN  0x00 // Use LEN for transfer count

#define DMA_WORDSIZE_BYTE 0x00 // Transfer a byte at a time
#define DMA_WORDSIZE_WORD 0x01 // Transfer a 16-bit word at a time

#define DMA_TMODE_SINGLE             0x00 // Transfer a single byte/word after each DMA trigger           单个传输模式
#define DMA_TMODE_BLOCK              0x01 // Transfer block of data (length len) after each DMA trigger   块传输模式
#define DMA_TMODE_SINGLE_REPEATED    0x02 // Transfer single byte/word (after len transfers, rearm DMA)   重复单个传输模式
#define DMA_TMODE_BLOCK_REPEATED     0x03 // Transfer block of data (after len transfers, rearm DMA)      重复块传输模式

#define DMA_TRIG_NONE                0    // No trigger, setting DMAREQ.DMAREQx bit starts transfer       无触发
#define DMA_SRCINC_0                 0x00 // Increment source pointer by 0 bytes/words after each transfer源地址递增0字节/字
#define DMA_SRCINC_1                 0x01 // Increment source pointer by 1 bytes/words after each transfer源地址递增1字节/字
#define DMA_DESTINC_1                0x01 // Increment destination pointer by 1 bytes/words after each transfer目标地址递增1字节/字
#define DMA_DESTINC_0               0x00 // Increment destination pointer by 1 bytes/words after each transfer目标地址递增0字节/字

#define DMA_IRQMASK_DISABLE          0x00 // Dis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通道的中断屏蔽
#define DMA_IRQMASK_ENABLE           0x01 //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upon DMA channel done            通道的中断使能

#define DMA_M8_USE_8_BITS            0x00 // Use all 8 bits for transfer count                            采用所有8位作为传输长度
#define DMA_M8_USE_7_BITS            0x01 // Use 7 LSB for transfer count                                 采用字节地7位作为传输长度

#define DMA_PRI_LOW                  0x00 // Low, CPU has priority                                        低优先级,CPU优先
#define DMA_PRI_GUARANTEED           0x01 // Guaranteed, DMA at least every second try                    保证级,DMA至少在每秒一次的尝试中优先
#define DMA_PRI_HIGH                 0x02 // High, DMA has priority                                       高优先级,DMA优先
#define DMA_PRI_ABSOLUTE             0x03 // Highest, DMA has priority. Reserved for DMA port access.

#define DMAARM_DMAARM0               0x01
#define DMAARM_DMAARM1               0x02

#define DMAREQ_DMAREQ0               0x01
#define DMAREQ_DMAREQ1               0x02

#define DMAIRQ_DMAIF0                0x01
#define DMAIRQ_DMAIF1                0x02

#define NOP()  asm("NOP")

char data[DATA_AMOUNT];
char copy[DATA_AMOUNT];
//数据长度
void clock_init()
{
  SLEEPCMD &= ~0x04;                          // 设置系统时钟为32MHz
  while( !(SLEEPSTA & 0x40) );
  CLKCONCMD &= ~0x47;
  SLEEPCMD |= 0x04;
}
void UartInit(void)
{

  EA=0;
  PERCFG = 0x00;
  P0SEL  = 0x0c;
  P2DIR &= ~0xc0;
  P1DIR |= ( 1<< 0) | (1<<1 ); // P1.0 输出
  U0CSR |= 0xc0;
  U0GCR |= 11;
  U0BAUD |= 216;
  UTX0IF = 1;
  URX0IE= 1;
  EA=1;
}

void UartSendString(char *Data, uint16 len)
{
  uint16 j;
  for (j = 0; j < len; j++)
  {
    U0DBUF = *Data++;
    for (; 0 == UTX0IF;);
    UTX0IF = 0;
  }
}

void Delay_ms(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 = 0; i < ms; i++)
  {
    for(j = 0;j < 1774; j++);
  }
}
void rx_init()
{
dmaConfig0.SRCADDRH   = 0X70;    //获取到data地址(源地址)的高8位地址
dmaConfig0.SRCADDRL   = 0XC1;         //获取到data地址(源地址)的低8位地址
dmaConfig0.VLEN      = DMA_VLEN_USE_LEN;                 //设置可变长度为0
dmaConfig0.WORDSIZE  = DMA_WORDSIZE_BYTE;                //设置为字节传输模式,赋值0
dmaConfig0.TMODE     = DMA_TMODE_SINGLE;
dmaConfig0.TRIG      = 14;                    //USART 0接收完成
dmaConfig0.SRCINC    = DMA_SRCINC_0;                     //源地址1个字节/字递增
dmaConfig0.DESTINC   = DMA_DESTINC_1;                    //目的地址1个字节/字递增
dmaConfig0.IRQMASK   = DMA_IRQMASK_DISABLE;              //通道的中断屏蔽
dmaConfig0.M8        = DMA_M8_USE_8_BITS;                //采用所有8位作为传输长度
dmaConfig0.PRIORITY  = DMA_PRI_HIGH;                     //高优先级,DMA优先

}

void tx_init()
{
  dmaConfig1.DESTADDRH = 0x70;     //获取到copy地址(目的地址)的高8位地址
  dmaConfig1.DESTADDRL = 0xc1;          //获取到copy地址(目的地址)的低8位地址
  dmaConfig1.VLEN      = DMA_VLEN_USE_LEN;                 //设置可变长度为0
  dmaConfig1.WORDSIZE  = DMA_WORDSIZE_BYTE;                //设置为字节传输模式,赋值0
  dmaConfig1.TMODE     = DMA_TMODE_BLOCK;                  //块传输模式
// dmaConfig1.TMODE  =  DMA_TMODE_SINGLE;
  dmaConfig1.TRIG      = 0;                          //RFD接收完成
  dmaConfig1.SRCINC    = DMA_SRCINC_0;                     //源地址1个字节/字递增
  dmaConfig1.DESTINC   = DMA_DESTINC_0;                    //目的地址1个字节/字递增
  dmaConfig1.IRQMASK   = DMA_IRQMASK_DISABLE;              //通道的中断屏蔽
  dmaConfig1.M8        = DMA_M8_USE_8_BITS;                //采用所有8位作为传输长度
  dmaConfig1.PRIORITY  = DMA_PRI_HIGH;                     //高优先级,DMA优先

}
void tx()
{
  dmaConfig1.SRCADDRH   = 0X70;    //获取到data地址(源地址)的高8位地址
  dmaConfig1.SRCADDRL   = 0XD9;         //获取到data地址(源地址)的低8位地址
   dmaConfig1.LENH      = 0X00;      //获取传输长度的高5位
   //dmaConfig1.LENL      = rf_rx_len;           //获取传输长度的低8位
   dmaConfig1.LENL      = 3;
  DMA1CFGH = ((uint16)&dmaConfig1 >> 8) & 0x00FF;        //DMA通道1配置地址高8位地址
  DMA1CFGL = ((uint16)&dmaConfig1) & 0x00FF;             //DMA通道1配置地址低8位地址

  /*DMA进入工作模式通道1*/
  DMAARM |= DMAARM_DMAARM1;//为了任何DMA传输能够在该通道上发生,该位必须置1,对于非重复传输模式,一旦完成传送,该位自动清0
  /*一个通道准备工作(即获得配置数据)的时间需要9个系统时钟*/
   /*清除中断标志*/
// DMAIRQ =0x00;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9 NOPs
  /*DMA通道0传送请求,即触发DMA传送*/
  DMAREQ |= DMAREQ_DMAREQ1;//设置为1,激活DMA通道1(与一个触发事件具有相同的效果),当DMA传输开始清除该位
  /*等待DMA通道0传送完毕*/
  for (; !(DMAIRQ & DMAIRQ_DMAIF1););//当DMA通道1传送完成,DMAIRQ:DMAIF0位置1,与上DMAIRQ_DMAIF0(0x01),取非后为0退出循环

}
void main(void)
{ LED1 = 0; LED2 = 0;
  rx_init();
  tx_init();
  clock_init();
  rf_init();
  UartInit();

  while(1)
  {

  }
}

#pragma vector=R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f_isr(void)
{
// LED1 ^= 1;                                    // LED1翻转 提示作用

  // 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
  if (RFIRQF0 & ( 1<<6 ))
  {
     LED1 ^= 1;

  rf_rx_len = RFD - 2;                        // 长度去除两字节附加结果

   tx();

     RFST = 0xED;
    S1CON = 0;                                  // 清除RF中断标志
    RFIRQF0 &= ~(1<<6);                         // 清除RF接收完成数据包中断

}

}

网友A:
那么长的代码,很少有人能有时间看的

网友B:
那显然程序有问题,至于哪里有问题,只能你自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