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并联稳压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8-03-21):
见下图片,变压器驱动的是晶闸管门级。稳压二极管在此处是什么作用??
我的分析:断开瞬间,有R1、D1、D2组成T1放电回路,但是D1取消不就可以吗??为什么不取消呢??

网友A:
这样速度更快。
另外,R1不会真的是1k吧!

是1K

网友B:
电压钳位  你去看下一下RCD吸收电路

网友C:
我猜是为了开和关都保持一个稳定的电压,避免瞬间的脉冲电压把驱动闪死
菜虫级别的回答,混个脸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速度更快。
另外,R1不会真的是1k吧!

为什么加D1之后,放电速度就更快呢?还有R1的值根据什么来定呢?请指导,谢谢!

同样,我认为去掉D1放电速度会更快,为什么加入D1会更快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加D1之后,放电速度就更快呢?还有R1的值根据什么来定呢?请指导,谢谢! ...

不知道图中T1是什么,以及T1的负载是什么,所以无法确定的分析。

假设T1是个脉冲变压器,用于驱动晶闸管。
驱动晶闸管是需要一定电流,这个电流在几mA到几十mA或者更大,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功率。
在变压器初级串联1k电阻的话,会极大地减小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但,也许某些设计中这样就足够了)。

如果是变压器结构,初级的D1、D2都不一定需要,除非T1的漏感较大。

@weiqiang45 :它的存在增加了放电的损耗。
个人认为D1在这里纯属多余,不知道他对放电起到什么作用(如楼上所说增加放电速度,不知道是怎么分析的?),或者有什么其他作用
分析的非常到位,T1是脉冲变压器驱动晶闸管。 现在就是1K电阻太大,要重新设计晶闸管驱动,但是这个电路D1的加入不只当初设计者是什么思想,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加D1之后,放电速度就更快呢?还有R1的值根据什么来定呢?请指导,谢谢! ...
重复了.

网友E:
准确的说,是整流,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为了开和关都保持一个稳定的电压,避免瞬间的脉冲电压把驱动闪死
菜虫级别的回答,混 ...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理解,但是我整体电路分析是要求快速降到0,所以相对于快速到0比保存稳定电压要重要的多

网友F:
R1根据电流选择
D2,续流二极管
D1,钳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