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信号从时域变换到频域分析有什么意义呢?求解

楼主(2018-03-21):
把信号从时域变换到频域分析有什么意义呢?求解

网友A:
正弦波是频域中唯一存在的波形,这是频域中最重要的规则,即正弦波是对频域的描述,因为时域中的任何波形都可用正弦波合成。这是正弦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然而,它并不是正弦波的独有特性,还有许多其他的波形也有这样的性质。正弦波有四个性质使它可以有效地描述其他任一波形:
(1)时域中的任何波形都可以由正弦波的组合完全且惟一地描述。
(2)任何两个频率不同的正弦波都是正交的。如果将两个正弦波相乘并在整个时间轴上求积分,则积分值为零。这说明可以将不同的频率分量相互分离开。
(3)正弦波有精确的数学定义。
(4)正弦波及其微分值处处存在,没有上下边界。
使用正弦波作为频域中的函数形式有它特别的地方。若使用正弦波,则与互连线的电气效应相关的一些问题将变得更容易理解和解决。如果变换到频域并使用正弦波描述,有时会比仅仅在时域中能更快地得到答案。

时域分析与频域分析是对模拟信号的两个观察面。时域分析是以时间轴为坐标表示动态信号的关系;频域分析是把信号变为以频率轴为坐标表示出来。一般来说,时域的表示较为形象与直观,频域分析则更为简练,剖析问题更为深刻和方便。目前,信号分析的趋势是从时域向频域发展。然而,它们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

网友A:
我也是网上收集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对一个实变量函数作拉普拉斯变换,并在复数域中作各种运算,再将运算结果作拉普拉斯反变换来求得实数域中的相应结果,往往比直接在实数域中求出同样的结果在计算上容易得多。

网友C:
分析更方便一些!频域更直观一些

网友D:
时域上的卷积计算比较麻烦 计算量很大 转换到频域上之后就是二者直接相乘 计算量相对少了很多

网友E:
为了计算更简单一些哟,呵呵,就是简便运算

网友F:
有时候在时域不好做时,可以转换到频域。提高运算能力!

楼主:
大体知道了,可以去卖弄了, 好多同学不知道,哈哈

网友G:
这个用的最多的算法不是傅里叶变换的么

网友H:
时域可以直观的观测到信号的形状

网友I:
任何两个频率不同的正弦波都是正交的。如果将两个正弦波相乘并在整个时间轴上求积分,则积分值为零。这说明可以将不同的频率分量相互分离开。

网友J:
.在频域内多用来分析滤波器

网友I:
时域分析是以时间轴为坐标表示动态信号的关系;频域分析是把信号变为以频率轴为坐标表示出来。

网友K:
将时域信号经过一种非常有用的数学变换

网友L:
信号处理中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

网友M:
常我们使用的是时域作为参考进行信号分析

网友H:
频域分析可以将复杂信号分解为简单的信号(正弦信号)的叠加

网友J:
,算算截止频率、带宽、谐振频率比较清晰

网友K:
转化到频域,得 到信号的频谱

网友M:
傅利叶变换能够进行从频域到时域的变换。

网友L:
做数字信号处理用的到的。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B:
对一个实变量函数作拉普拉斯变换,并在复数域中作各种运算,再将运算结果作拉普拉斯反变换来求得实数域中的 ...

老哥正解

网友N:
FFT查看一下

网友O:
对数据的分析方向不一样,就需要不同的数据模式